[ZLG-ARM] 如何加密 Windows CE系统(转)

楼主(2011-12-26):
  Windows CE 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定制操作系统内核的开发者能够保护自己定制的内核,加入了这种机制后,所有nk.bin解开的模块(EXE、DLL、OCX)都能够正常运行,存放在永久存储器上的模块在开发者数字签名后也能够运行,而没有数字签名的模块则不能运行。读者有兴趣可以查看CE帮助文档中标题为《Create a Trusted Environment》的**。言简意赅,下面就开始讲解如何实现可信任环境。
1、得到钥容器
  得到钥容器(key container)的方法是调用Win32 Security API。先得到CSP(cryptographic service provider),再得到key container。默认的CSP为Microsoft Base Cryptographic Provider。默认的key container以当前登录用户名为名称。如果你熟悉加密方面知识的话可以另外调用其他CSP。在此我们以Microsoft Base Cryptographic Provider默认的key container为signfile需要的钥容器。
2、对模块签名
  signfile.exe 用于对模块签名。这个文件在CE安装目录里(包括源码)可以找到,下面是参数说明:
-o 输出签名数据到指定的文件
-k 指定CAPI 钥容器
-p 输出公钥到指定文件(内容为一个C语言数组)
-s 嵌入指定字符
-a 在指定的PE格式的文件中附加签名数据
-f 要签名的文件(EXE、DLL)
  假如我们要将myproc.exe签名,假设我们以fulinlin名字在桌面 Windows 上登录,那么在命令行输入如下命令:
signfile -fmyproc.exe -a -kfulinlin -pmyproc.txt
  上面参数告诉signfile.exe 用钥容器fulinlin中的私钥将文件myproc.exe签名,并且将公钥存放到名为myproc.txt的文件中。加密具体过程很复杂,我对加密不了解,只能理解到这么低级的程度。如果说错了希望读者指教。
3、编写检验函数
  编写检验函数前请参考CE的帮助文档中标题为《Verifying a Signature》的**。我们只需要把这篇**中最下面的代码复制到CE安装目录下定义OEMInit函数的.c文件中。因为我的调试平台属于X86系列,所以定义OEMInit函数是在cfwpc.c文件中。为了使读者能够简单弄懂这个机制,我把相关函数、变量做一个简单说明,如下:
////初始化公钥函数[NextPage]extern BOOL InitPubKey(const BYTE *KeyBlob, DWORD cbKeyBlob);
/////这两个指针是在loader.c文件中定义的,loader.c实现加载器的功能,加载模块(EXE、DLL)。这两个指针指向两个函数,pOEMLoadInit
////指向的函数的功能是:每当加载一个模块的时候这个函数决定是否需要验证。TRUE表示需要,FALSE不需要。pOEMLoadModule指向的
////函数的功能是:验证将要加载的模块是否具有合法的签名。有三个返回值,具体请看帮助文档。
extern OEMLoadInit_t pOEMLoadInit; extern OEMLoadModule_t pOEMLoadModule;
/////以"CertifyModule"开头的函数为系统自带的验证函数。有了这三个函数你就不用去了解加密知识了。
extern BOOL CertifyModuleInit(void); extern BOOL CertifyModule(PBYTE pbBlock, DWORD cbBlock);extern BOOL CertifyModuleFinal(PBYTE *ppbSignData, PDWORD pcbSignData);
注意公钥数据g_bSignPublicKeyBlob,要把signfile导出的公钥覆盖代码中原有的g_bSignPublicKeyBlob 。
[NextPage]4、编译并测试
  用PB打开一个内核工程,进入命令行状态(菜单open build release directory)。键入"build -c"和"sysgen i486oal",因为cfwpc.c是i486oal.lib的一部分。之后重新编译内核。测试方法是把任何一个CE下运行的EXE复制一份,一份不改变,另一份由signfile签名。然后把这两个文件复制到永久存储器上运行。测试结果签名的能运行,而不签名的不能运行(弹出对话框显示"找不到XXX(或它的某一个组件)。请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