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导一阶低通滤波电路幅频函数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最近闲来无事,在推导一阶低通滤波电路的幅频函数时遇到了几个问题,理论放得太久,实在想不通,来问问大伙。
第一,电容求电流公式不是I=Q/T吗?为什么还要对其微分呢?即I=dQ/dT。
第二,在求出传递函数H(f)=1/(j2πfRC+1)后,推幅频函数,也就是求传递函数的模时,怎么算的啊,一般不是实部的平方加上虚部的平方再开根号吗?但是这个好像不太好直接算,是不是先求其倒数的模,1/H(f)=j2πfRC+1,再倒过来,但相频呢?倒数怎么求了?
好像都不太难,大家点播下我,呵呵。

网友A:
re LZ:

“第一,电容求电流公式不是I=Q/T吗?为什么还要对其微分呢?即I=dQ/dT。”

Q是电容上的电荷量,电路中关心的是电流,而电流就是电荷对时间的微分(即电荷变化率)。

“第二,在求出传递函数H(f)=1/(j2πfRC+1)后,推幅频函数,也就是求传递函数的模时,怎么算的啊,一般不是实部的平方加上虚部的平方再开根号吗?但是这个好像不太好直接算,是不是先求其倒数的模,1/H(f)=j2πfRC+1,再倒过来,但相频呢?倒数怎么求了?”

若只求其模,无须倒数,即|H(f)|=1/|(j2πfRC+1)|。如果想了解相频特性,则需变成a + i b形式,分子分母各乘上分母的共轭复数即可。

网友B:
了解相频特性无需作复数运算,看分子分母分别对应的角度(在复数平面上),分子减分母就好了

网友A:
了解相频特性无需作复数运算,看分子分母分别对应的角度(在复数平面上),分子减分母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此乃“复数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WM,几句话说得我茅塞顿开,看来以后有问题还得找老师,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积分变换、复变函数都扔了好几年了,很多都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