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ris库函数中IntEnable(INT_UART0)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12-27):
如题,那个函数是什么作用,这是周公板子的程序,我现在直接拿来用都无法通过,仿真时死在这里,为什么?

网友A:
uart0中断使能,应该不会死在这里的,在仔细看看死在哪里

网友B:
可能是编译时候的设置问题,楼主检查下自己的编译设置,看看器件的型号、版本设定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