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STM8占资源最小的BOOTLOADER(V2.0)

楼主(2011-12-27):
仅占128字节的FLASH,仅当函数调用即可 TinyBoot For STM8
TinyBoot For STM8 V2.0版本:修复下载的首地址不是块编程地址出错的BUG

网友A:
是哪个马? 哦, 应该是木马....

网友B:
奥巴马,凤姐想骑得那种。

网友C:
凤姐喜欢高高的,强壮的

网友D:
这咋讨论到某姐了?

楼主:
是哪个马? 哦, 应该是木马....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软件,并不是木马

网友E:
不错的资料,试试

网友F:
楼主是如何做到这么小的

网友G:
源代码木有,就一个pc端,压根不能用.

楼主:
代码由软件生成,里面有帮助和示范,你可以看看,其实很容易用的

楼主:
楼主是如何做到这么小的
引用 网友F:

程序在RAM里面跑,接收真正的BOOTLAODER,所以这128字节只是简单的接收数据代码而已,只有这样才能只占用128字节

楼主:
以免有人不会用,重新编辑了一下,这样应该大概能看懂了吧

楼主:
凤姐喜欢高高的,强壮的
引用 网友C:

3楼和4楼闲得蛋疼!!:lol

楼主:
TinyBoot For STM8 V2.0版本:修复下载的首地址不是块编程地址出错的BUG

网友H(2012-06-18):
***里面下载不了,还不错在这里找到了
1# way2888

网友I(2013-07-25):
把杀毒软件关闭,才能下,否则被强制删了

网友J(2013-10-10):
哪个Bootloader[]数组是什么,能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K(2014-04-07):
学习啦。。。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