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静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7):
新做的机型里面USB和网络是单独的一块小板放在机器的接口处,通过线缆和底板相连。现在进行静电测试时发现接触放电过不了,4KV接触放电静电枪打一下就挂。经过试验把连接电缆上的两条USB数据线跳掉开就可以通过静电测试,但是在板卡上割断这两条线就不行,取下两条数据线上的共模电感也不行。请大家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怎么整改,谢谢,还有一点要说明,这块板卡很小,只有30mm*44mm。

网友A:
提供你的D9 D10 D11型号

网友B:
我最近也碰到同样问题,割掉数据脚再打就不死。
数据脚上串共模电感试试,能改善一点。然后对地TVS换高级一点的。

网友C:
有时铺地包铜不见得是好事!你把包铜用小刀剥脱试.哈哈,距离远点,免灾力总会提升一些的.啃一下测试规范就明白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95ed77d4360cba1aa811da98.html

楼主:
TVS管用的是科普伦的BV05CL;把铜皮磨掉了一些,如图白色部分的铜都被磨掉了,还是静电打一下就挂。

楼主:
把TVS管换成压敏电阻也试过,没有效果

网友C:
剥得不够仔细,你分析一下静电的入侵通路,再采取措施,这种十几mil的缝隙哪能抗得住4kv的高压

把连接电缆上的两条USB数据线跳掉开就可以通过静电测试,但是在板卡上割断这两条线就不行

说明通路是金属外壳经USB电缆跑的,因为电缆拉掉就过了.割USB插座pcb线不能过,是因为通过包铜形成了新的通路.所以俺让你剥包铜试.有足够的空隙,不拉电缆也能过了.

把TVS管换成压敏电阻也试过,没有效果

说明静电根本没从那里过,上面的路更近,可省点车马银子.哈哈

楼主:
您的意思是静电打到金属外壳后击穿了击穿了USB数据线缆,串到底板电路上去了?这块板上的J15是一个接地片,直接拿一个比较粗的线引到三相电电源的输入地去了,静电的流向应该是顺着这条线回流到地的啊。即使数据线上有感应电荷引起的电压差,也应该通过TVS管放掉,或者通过USB防护芯片,USBLC-6流到地啊。
还有一点“割USB插座pcb线不能过,是因为通过包铜形成了新的通路.”这一点不是很明白。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在底板上的两条数据线上加了压敏电阻和BAV99再打就可以打过,但是把BAV99和压敏电阻移到USB板上就还是打一下静电就挂。可惜现在已经不能再改底板了,还得再USB板上想办法。

楼主:
我把上下层和USB数据线相近的铺地都磨掉了啊,应该再怎么磨铜皮?

网友C:
我在底板上的两条数据线上加了压敏电阻和BAV99再打就可以打过,但是把BAV99和压敏电阻移到USB板上就还是打一下静电就挂

你其实已经很接近答案了,再顺着这条线索找找原因.
这两者之间有些什么?C1,C2,R8,R9,CM2对吧?直通了就过了对吧?那你就飞2根线直通试试

网友D:
关键是把usb金属外壳连接到机器的金属地端,最好在usb外壳上有一个平行的金属板(连接地)

楼主:
“这两者之间有些什么?C1,C2,R8,R9,CM2对吧?直通了就过了对吧?那你就飞2根线直通试试”直接连通可以过吗,我晚上试一下,现在还要开例会。
“关键是把usb金属外壳连接到机器的金属地端,最好在usb外壳上有一个平行的金属板(连接地)”这个我但是做板的时候已经把USB金属壳下面铺了地的,并且没有铺绿油,还度了金就是说USB金属壳下面有一层裸露的铜皮的。

网友C:
还有一件事可试一下,把usb外壳插脚焊盘周围的铺铜阻焊漆刮掉一圈,露铜后再焊上,让外壳接地面积增大一些.
打USB静电有问题,最大的原因是USB的铁质外壳没有良好的接地,或者是接地面积不够大,静电无法完全在GND上面均和,从而对其他信号产生窜扰。如果USB的数据线没有加ESD保护期间的话,此时就肯定会出现读取出错或死机。

楼主:
拿那块割过铜皮的板子,把中间的元件断开,直接从USB插座的数据管脚飞线到插座管脚,拿去打静电仍然过不了,打3-5下就死机。加大USB金属外壳与地的连接,仍是如此。
把USB及网口的金属外壳直接拿铝箔贴到机器下面的金属板上没有问题,怀疑泻放不够又加了两根很粗的地线从USB板上连到电源输入板的地上,仍然被打挂。使用那块割过铜皮的板子才可以(该板连接到底板的插座J11附近的铺铜都被割掉)。
拿三块底板,在底板的USB数据线上加了BAV99和压敏电阻可以打过静电。怀疑是不是这样:静电虽然从USB的金属外壳上直接流到板上的地,再从板上的地通过接地线流到交流输入板的地,但是在板上的地上各个点的电压时不同的,就像一块石头投入到水里一样会引起波浪。然后在USB数据线上会产生感应电荷,可能很小,只有十几V或者几十V,但是这个班上的地也是不干净的,于是这个感应电荷不能再通过TVS管或者USB防护芯片泻放出去,只能进核心板,造成死机。只是一点猜测,在理论上也站不太住。

网友C:
一般USB的数据线需加ESD保护,你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重新画板吧,这是近路

楼主:
对电路图进行了一些改动,准备再打一版回来试试去掉了USB保护芯片USBLC6,只保留了TVS管,在输入的网络插座、USB插座和连接主板的插座中间留出了4mm的隔离带,虽然中间有布线,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些效果,尤其是USB的两条数据线与其他线间保持了较宽的间距。毕竟重新做主板代价太大了,能在这块小板上解决问题最好。等打样回来告诉大家结果如何。谢谢TYW及其他前辈的指教先。

楼主:
大家看还有没有其他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C:
恭候佳音,哈哈

网友E:
有时铺地包铜不见得是好事!你把包铜用小刀剥脱试.哈哈,距离远点,免灾力总会提升一些的.啃一下测试规范就明白了.

学习了

网友F:
楼主好人,记得把最后的结果贴出来啊,让晚辈们也学习下~:)

网友G:
学习了,
但想再请问一下LZ,
主底板是不是有其他“电源网络 如:3.3V等”大面积铺铜(除Gnd和5V_1外)?

楼主:
主板上没有做3.3V和5V的大面积铺铜,只有GND做了大面积铺铜。

楼主:
新的板子回来了,焊好,换上,试试,OK,可以通过。谢谢大家。我第二次打样的PCB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觉得区别就在于铺铜,以及线间距。第二版的铺铜只铺在前面,并且背面留出了一段距离没有放元件,也算是一个小的隔离带吧,还有上一版的两条关键走线USB数据线与其他线的间距增加了。至此,问题解决,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H:
学习了!T叔真棒!

网友I:
建议将转板上USB口的地就近就近接到机壳上。线要短且粗。如果可以,则将USB的地通过弹片接到底板上。另外,问一下,网络口可以过静电实验么?

网友(2012-07-30):
改进后的样板效果怎么样啊?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J:
可以尝试用下TE的 SESD 可以承受20KV
1.低电容值(双向典型电容值低至0.1pF,单向电容值低至0.2pF)
2.最高的ESD防护能力(可承受20kV接触和空气放电冲击)
3.最小尺寸封装(多通道:最小的直通外形尺寸、单通道可做到0201尺寸、厚度仅为0.31mm)。
4.多种通路规格可以选择(1路2路 4路6路多种型号方便设计布线,节省空间,一个微型化的4通道整列比4个0201的ESD所占面积还要小,谁与争锋)
5.更低的限制电压(9V的钳位电压让你的设备更加安全)
6.世界领导保护厂家出品,质量和供货更加稳定
7.价格,综合考虑下性价比也很高
SESD0201X1BN-0010-098: 单通道,双向,0.10pF,额定20kV,0201封装;
SESD0402X1BN-0010-098: 单通道,双向,0.10pF,额定20kV,0402封装;
SESD0201X1UN-0020-090: 单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201封装;
SESD0402X1UN-0020-090: 单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402封装;
SESD0402Q2UG-0020-090: 双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402 3L封装;
SESD0802Q4UG-0020-090: 4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SESD1004Q4UG-0020-090: 4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SESD1103Q6UG-0020-090: 6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赶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苏州昊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www.hxchip.com  allen QQ2489010293

网友:
请问C5,C6 1000P用的是什么电容啊?封闭和耐压呢?

网友:
我有个双机485通信,也是四根线,VCC、R485+、R485—、GND,基本按楼主的USB接口PCB来画的,但是对外壳打6KV单次接触放电,有时会导致系统复位……现在头都大了!

网友K(2015-07-03):
是不是问题的关键是usb座下面的铺地要和数据线有一段隔离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