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83848I和C能否直接替换

楼主(2011-12-27):
学习用的开发板上用的DP83848C,自己抄板用了DP83848I的,调试板子遇到几个问题:
1、初始化网络时,使能自协商到完成需要较长时间,而开发板没有感觉到启动有多少等待;
2、自己的板与电脑直连,发现电脑上周期性地弹出网络断开提示,马上又连接上,而开发板上没有。
两个平台使用了相同的程序,开发板上使用几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自己的板和他也就DP83848有点区别,不知有没有前辈可以指点一二。

主芯片STM32F107VCT,使用MII

网友A:
功能上 DP83848I和C应该没有区别

楼主:
新发现了些问题,芯片在启用自协商模式时需要连在网络上,否则会一直等连接到超时,所以没有插网线启动就出现了等待现象。
可惜"stm32_eth.c"中的eth_init对超时处理直接是return eth_error了,后面的初始化都不做了。这种情况无论是自己的板还是开发板的网络都没法使用,所以目前的体会是启动自协商功能,就需要在启动前连好网络。

第二个问题还没发现原因,唉,等这设计毕不了业了

网友B:
没啥区别,,一个是工业的,,一个是商用的。。。

网友C:
DP83848I 支持JTAG, 工业温度范围。 其他都一样。省事的话,芯片对调以下。估计是布板问题。

网友D(2012-05-06):
C和I温度不同 ,其他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