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静电测试不能通过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新做的机型里面USB和网络是单独的一块小板放在机器的接口处,通过线缆和底板相连。现在进行静电测试时发现接触放电过不了,4KV接触放电静电枪打一下就挂。经过试验把连接电缆上的两条USB数据线跳掉开就可以通过静电测试,但是在板卡上割断这两条线就不行,取下两条数据线上的共模电感也不行。请大家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怎么整改,谢谢,还有一点要说明,这块板卡很小,只有30mm*44mm。

网友A:
目前还没有找到ESD干扰的路径。
1,在去掉共模chocke的基础上去掉FB1试试。
2,然后再将C5,C6直连试试
3,你TVS管的选型是否正确。

网友B:
TVS与共模电感的连接改成图示红色走线看看

网友A:
ls的解释是,你的USB的D+ 和D-应该在物理走线上遵循SCH的规则,先过ESD再到共谋电感,按LS的修噶后,共谋电感到USB接口的连线要remove掉才行

网友C:
你的电路比较老了,看好像没有做防护设计。共模电感防不了静电,关键是地和防护器件。

楼主:
有USBLC-6做防护芯片啊。
TVS管选的是5V的,没有问题吧?我断开共模电感还是能打的死的。

网友D:
不要分GND1,GND2。
接地连线改粗一些,20mil以上。

这里整改可以试一下将两个GND之间的电容改为TVS管。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详细情况请看技术交流板块的同名帖子。

网友E(2014-04-02):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我目前打USB 空气老是死机,增加了ESD 不知咋处理

网友F:
增加了ESD --?

网友G(2015-05-05):
请问你的那个静电怎么解决的  接触放电4KV不过的。麻烦你了,我现在也遇到空气放电通过不了,一直在测试,找不到解决方法

网友H:
静电泄放通路问题估计

网友I(2015-07-02):
最后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我这边又一款产品也是这样的,单机做静电测试啥问题都没有,但是连上外设打6kv,就会出现程序乱跑的情况,甚至是不接外设,直接在那个接外设的端口接一根导线,悬空,打6kv也是过不了测试的,我查看了你的帖子,但是在技术交流那个板块没有看到最后的解决办法,请问,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么,谢谢了,急用,公司产品等着送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