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的一些新案子

楼主(2011-12-27):
今年接手了多个USB3.0的新方案,USB3.0 to SATAII/2个SATA、USB3.0 to VGA、USB3.0 to HDMI/DVI、USB3.0 HUB等,以及越来越多的外设和主控端(PCI to USB3.0):USB3.0 TO LAN ,USB3.0的读卡器,USB3.0的U盘,USB3.0的摄像头,苦苦等待几年的USB3.O终于开始普及。在此,自勉一下。看好USB3.0的朋友赶紧准备吧,good luck!

网友A:
英雄最悲催的事莫过于无用武之地。Super speed除了用来搞外接显示器之类的高清视频流传输、SSD硬盘盒,我暂时想不出什么用得上它的地方。

还有LS所说的原生态USB3.0,我查了一些评测,似乎在兼容性、维护便捷性与传输速率方面均桥接USB3.0没有明显差异,装机时似乎没有必要区分是否原生态。

网友B:
USB3.0应用很广,比如数据采集系统、相机和摄像头之类,,,,
现在购买支持USB3.0的电脑,一般都是都过PCI-E转换成USB3.0的,所以在速度方面是要降低的。至于说原生态支持USB3.0的电脑主板,还得等些时间,估计到2012年年底吧。现在CYPRESS测得的速度是370MB/S,如果主板支持原生态的USB3.0,那速度我想可以达到400MB/S,太快了,

网友A:
AMD的A75芯片是有4个原生USB3.0接口的。因为把南桥和北桥整合在单片上,所以AMD称作Fussion Controller Hub。目前市面上有几款板子是基于这个芯片的。

有两篇较细致的评测**都选用了这个芯片组做测试,但结果都令人失望,至少A75这个芯片毁了“原生”二字的光环。

第一篇是用SSD存储设备测试的,瓶颈不会表现得太明显。
原生居然不如桥接 7款USB3.0主控横评

第二篇用的是机械硬盘,这个看看就罢,不过A75表现仍然不佳。
原生还是桥接?5款USB3.0解决方案横评

测试结果一致表明这个片子性能明显落后于桥接控制器。不过USB3.0理论带宽5Gbps,PCI-E 1X理论带宽为4Gbps左右。理论上桥接是不划算的,想扩展出4个足额的USB3.0需要8X的PCI-E接口,估计愿意这么干的IC方案厂家和主板厂家很少。最终原生态方案应该还是会成为主流,只是不知要多久。

我是想不出来有啥应用能占满这5Gbps带宽的,好多人连现在的high speed带宽都用不完。要让一个硬件应用系统生成每秒钟几百MB的数据,估计这个数据源都复杂得不行了,系统的主频也不会低。像你说的采集系统、相机和摄像头,其实后面两个都是图像采集系统了。高分辨率高帧率的图像是最容易产生和消耗掉大量数据的应用,其次是高速海量存储,但好像做这些应用的工程师不多。

似乎现在除了熟悉架构,等待应用时机成熟,没有太多的工作可做。

网友C:
我做数据采集,用USB2.0就够了。3.0,5年之内估计涉及不到。过分的是,最近一个需求,每秒一位的传输率,没错,就是一个bit,你说采快了有什么用!

接受新东西,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绝不是一块评估板就能解决问题。苛刻的工业环境,电磁干扰,USB3.0能不能抗得住,谁敢打保票?出了问题,到哪里寻求技术支持?

选择产品方案是在实际需求与技术能力、开发成本和维护成本上做的折衷和妥协,这时候,开发人员熟悉的方案自然会成为首选,如果其它选择面临太高的技术风险,这种选择自然会被摒弃。

我觉得,首先大面积应用的,一定是U盘、硬盘。就这个需求追求高速、大容量。不过,退一万步讲,没有3.0,我们会损失什么?

比如,我想买一款新的笔记本,是不是要等到支持3.0的本子出来之后再下手?答案是,当然应该啊,哈哈,这么一想,索性不换了,死等。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比较理性的技术点评!从实际应用情况来讲,两位说的都不错。记得USB2.0刚推出来的时候,与现在的情况有些类似,市场也是不温不火,好像也停滞了2年,但随着INTEL的芯片组的大力支持,市场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USB3.0技术的发展,我想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肯定会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USB2.0这种繁荣的阶段。记得1997年攒电脑的时候,那时的内存高的也才是8M,16M,谁会想到今天4G,8G的内存容量,,,,,,

网友A:
我爱玩游戏,所以用电脑还是比较潮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都经常更新。09年初夏就装了Intel X58平台了,装的3通道6GB内存。那时候i7-975还没出。装了那时候最牛屄的显卡GTX295,后来又换成了GTX570。

而通常专门做开发的电脑是不需要什么高端配置的,我就趁着这个便利,把64位操作系统、最新的Altium Designer和一些3D设计软件统统试了个遍。什么工行U盾、建行USB key、J-link v8、普源的示波器,哪样兼容,哪样不兼容,哪个在什么时候升级的,哪个顽固不化烂泥糊不上墙,心里都有数。我个人感觉最近几年EDA行业的软硬件配套设施出现了大幅度升级,主要体现在兼容性和易用性方面,明显是受PC机的CPU和OS升级影响。相对而言,工具的性能提升不太明显,工程师对目标硬件性能的硬性需求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感觉专业市场与消费市场的距离越拉越大了,而缩短距离的担子往往落在IC原厂的肩上,我等二次开发者掺和不上啥。

网友C:
想请教一下LS,你所说的普源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用起来怎么样。我一直在用一款日本的100M示波器,早期天价的数字示波器,想更新。期间用过一阵子安捷伦100M数字示波器,三年后有些按钮不灵了,感觉还不错。

说来惭愧,刚买台的普源信号源,想玩玩波形编辑,结果驱动没装上。售后说了一堆,都没用。感觉特受挫,真TM日了。国货至少在软件上还是要加强。

网友A:
100M的DS1102E,买回来用了两个多月。2K多的价格也没指望性能有多高。Cursor的X测量都不会跟随波形平移和缩放的。最坑爹的是一开机风扇就像搅拌机似的不只是呼呼响,还夹着叮铃咣啷的动静儿。我说的顽固不化烂泥糊不上墙就是指普源的。根本都没有Win7 x64的驱动程序,那个USB下游端口就是个摆设。不知道这帮人啥时候能开始研发。截图功能也巨腚疼,每截一张都得确认保存文件名。

LS要有100M的就继续用着吧,小日的示波器我感觉还行。以前在公司用的DL9040,4个通道,800×600大彩屏,各方面操作风格都还算不错。价钱摆在那里,用起来比5、6K的四通道泰克爽多了,不知道便宜些的日本示波器会不会留住这个风格。

安捷伦的没用过,但听很多同事说过同级别的产品安捷伦用起来比别的牌子顺手。如果有条件我真想入一部。

网友D:
Alex_rcpilot兄弟对计算机很新潮!
   不知ls各位有没有用过fpga实现usb device协议?我对技术很痴迷,一个新技术总喜欢从底层掌握。前段时间把usb2.0协议看了一遍,感觉用fpga控制usb phy,难度应该不是很大,usb3.0还没有看协议,不知道和2.0区别大不大?
   CYUSB3014这个芯片,感觉是cypress公司已把3.0协议实现完成,增加一个arm处理器便于控制,和TI的usb3.0 phy芯片的应用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我很想做一个平台,采用fpga来控制各种usb phy芯片,更好的理解usb协议实现,一个人开发太孤单了,有没有谁感兴趣或者已有这种平台?

网友A:
人民邮电出版社有一本书《CPLD/FPGA应用系统设计与产品开发》,亿特科技编著的。其中有一个用FPGA+PHY实现USB2.0高速传输的应用实例。不是特别全面,但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网友E:
我们做图像采集 usb2.0 的速度明显不足,现在只是用千兆网卡来代替,道理上3.0会好很多,但是这玩意传不远,瓶颈不是速度是距离

网友F(2012-02-20):
usb3.0的接口IC有没有台湾和韩国供货的啊!只是物理桥接IC也行!

网友G:
台湾有ASMedia,ASUS旗下的。VIA可能也有。

网友H(2012-03-27):
VIA的USB3芯片,现在差不多是最全的了。
有USB3.0 host, USB3 hub,USB3转SATA,USB3 U盘控制器等等
15# byeyear

网友I:
15L什么东西啊,下来看看,卡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