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楼主(2011-12-27):
我现在要搞NRF24L01,下载了资料和程序。
我看了数据手册,上面讲,NRF24L01是SPI接口的。
可是程序里发送是用SPI接口写的,接收却用的是串口。
我搞不懂,SPI接口的器件怎么实现用串口通讯。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毕业设计的时候用过24L01,记得接收好像也是SPI吧。。。还是我记错了,呵呵,可惜当时的资料都放在家里电脑上。

网友B:
这个芯片发送和接收都应该是SPI的啊,是不是接收端用了单片机转换了一下,这个芯片很好调,网上的例程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C:
看到这个帖子,正好问大家个问题,如果2.4G的芯片用裸片,单片机也用裸片,绑定在一块板子上,或者距离离的近一些,**胶,收发数据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单片机?

网友D:
肯定是你搞错了,单片机对NRF2401的读写操作都是用的SPI接口,串口应该是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用到的

楼主:
楼上说对了,串口是的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