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热电偶测温的电路

楼主(2011-12-27):
(无正文)

网友A:
温度太低吧,热电偶适用高温。要不就是AD分辨力不够

楼主:
谢谢楼上,补充说明下:
1.我要测试的温度最大为1000°C
2.有个疑问是热电偶的正端要不要接地,就是AD595的1PIN

网友A:
差动放大就不用接地,单端放大要接地

楼主:
谢谢,今日下班再试试。

网友B:
正端肯定不能接地。
但是多个热电偶之间的屏蔽线,也不能随便短路在一起,要选择绝缘型的热电偶。

楼主:
谢谢了。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