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汇编启动不调用库的SystemInit()有何影响?

楼主(2011-12-27):
如题,库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xx.s在Reset_Handler会调用SystemInit()做时钟初始化等,而我们的应用程序里在main初始化的时候也基本上会重新做RCC_Configuration(),所以是否可以在startup_xxx.s里面跳过这一步呢?
Reset_Handler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iar_program_start
BX R0

即注释掉Reset_Handler的前两行代码会有影响吗?

网友A:
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B:
你们的应用程序里在main初始化的时候也基本上会重新做RCC_Configuration()的话就可以不要SystemInit()

网友C:
楼主可以试一下

楼主:
3# 李富贵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做的 似乎没发现问题
这样的话我可以只把一个.s文件COPY添加到工程里就够了,IAR6.2下已经包含了CM3的库,建工程时就不用每次都去添加CMSIS及EWARMv5下的几个文件了!

网友D(2013-01-07):
原来这样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