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射极推挽电路输出

楼主(2011-12-27):
各位大侠,在下遇到了好多麻烦的问题,还请指点迷津啊!我输入是6Vp-p,1kHz

网友A:
相对于负载,R1和R2的阻值太大。

楼主:
2# HWM 您的意思,就是说基极所能提供的电流太小了么,所以输出电流大时,三极管出现饱和?

网友A:
射随输出驱动能力不够(不是饱和),此状态下三级管的基极电压不再随输入而动——脱节了。

楼主:
4# HWM 我发现看日本鬼子的书完全不懂原理啊~,谢谢您了,我做实验看看

网友B:
应该是负载太小了 导致输出电流不够 你可以适当地把偏置电阻改小或者空载试试看

楼主:
6# 2009gxs 谢了,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C:
VCC还要提高。比如24V。

网友D(2012-03-07):
有图有真相啊
那么清楚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