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TKStudio的自动完成功能

楼主(2011-12-27):
请看下面M051结构体指针的定义:

我在TKStudio中输入时,没有自动完成!!!

请问,有办法自动完成/提示吗????

网友A:
目前的 代码辅助 对于 宏定义的解析较弱
您的这一建议很好,这个可以做到

网友B:
楼主,您的建议很好,我们将在下一步加强宏定义的解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那这么说,最新的4.5版本也还没有解决这种问题啊???

好吧,那我等下个版本再升级吧!!!!
要是有这个功能,那TKStudio的补全功能就完美了!!!!!:D

网友B:
4.5版本的代码补全功能较4.0版本也更完善,比如可以识别含有跨行符号\的字符串、支持union关键字补全等等。
建议您先进行升级,这个宏定义解析改进有进展的话,我们到时会以补丁的形式进行发布,或是您可以留下邮箱,到时先发给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XIVN1987@126.com

网友C:
不错, 这样定义,使用对管脚的引用会很方便啊.

楼主:
特地来发帖感谢一下,昨天收到ZLG的邮件说是软件已经更新能够支持我在楼主位说到的只能提示功能,今天下载下来试了一下,果然可以了,下面是效果图:

非常感谢周立功工程师的工作,你们的工作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