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好!PIC16F690需加热才能烧进去程序?

楼主(2011-12-27):
690单片机,一开始烧不进去程序,加热一会再从烧就可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没有的事情,除非你从低温冰箱拿出来的。

网友B:
LS说的有可能,LZ拉一遍锡试一下

网友C:
难道散货市场流出来的次品?

网友D:
呵呵,我上次用也没加热啊。
真不懂。等答案。

网友E:
等的时间有用来测下电流电压正常不呢?

网友E:
还有你是直接用编程座烧的芯片,还是在系统上ISP的?有排除潮气的问题么?

楼主:
是在板子上烧的芯片,刚通电没量过电压,我试试吧!

网友E:
是在板子上烧的芯片,刚通电没量过电压,我试试吧!
引用 楼主:

楼主要反思一下啊,找问题应该从最容易最可能的地方下手,连加热都想到了都没想到测下电压。如果是板子上的环境,我打赌是你的外围器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