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tm32f103 上电不复位

楼主(2011-12-27):
用JTAG仿真能正常运行,  load到板子后,上电不复位,程序不能运行,需要手动复位后才能正常运行。复位电路使用的RC电路,10k加104 电容, 电容换大也不能复位。

手头上有块st开发板,上电是正常的,复位电路也是一样的。用示波器抓了一下两者上电复位的波形,没开出来什么区别.请高人指点,盼回复!着急呀,弄了两天也没找着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不是MCU上电的问题,是片外设备的上电速度比MCU慢,MCU在片外设备还没有就绪时就操作它,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呵呵,我碰到过好几次类似的事,不光是STM32的。

网友D(2013-01-14):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我以前的板子没有这个问题,这次做的两块板子都有上电不复位的情况,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楼上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3-09-03):
哥们,你的stm32f103上电不复位,需要手动复位,最后找到原因了没?

网友F(2014-03-16):
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17-05-18):
最后怎么解决了?  我这里新作的板子出现了这样情况。 上电有时不能复位,没找到有效解决办法。

网友H(2020-02-19):
我遇到到这种问题,解决方法: 在mian 函数中首先初始化延时函数,然后做1s延时后再做其他初始化,即可正常复位。

网友I:
2011年的时候。。。STM32刚刚诞生吧。。。现在转眼之间。。。过去了十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