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631低通虑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为什么没输入会有一个直流输出。怎么去掉它?是不是这个电路的哪个参数错了。

网友A:
AD9631是个高速运放,失调电压(最大10mV)和失调电流(最大3μA)都相对较大,又因运放输入端所接电阻阻值相对比较大,综合影响导致输出失调过大。

网友B:
没输入==输入悬空==输出什么都可能

楼主:
2# HWM 谢谢,这个原因啊。那如果用专门的滤波芯片应该会好点吧?

楼主:
3# VIP4会员   这个有试过。这个是有接输入的。

网友C:
用如此昂贵的运放做滤波?奢侈啊

网友D:
可以通过电容耦合隔断直流呀

网友E:
R5和R4好像不是这样取值吧
放大倍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