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9通过Master SPI 方式配置数据遇到问题

楼主(2011-12-27):
使用spartan 6 xc6slx9 使用SPI方式的FLASH做PROM,使用impact通过 FPGA对SPI FLASH进行烧写,可以查出SPI FLASH,但是烧写配置文件时(.mcs)时,进行至7%时停止了,然后提示编程失败。
FPGA的DONE输出端口接了300Ω上拉,其余和数据手持基本一致。

信息输出提示如下:
'1': Programming Flash.
'1': Reading device contents...
done.
'1': Verification completed.
'1':Programming in x1 mode.
S25FL064P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 0x0000.
QUAD ENABLE                                       :         0
STATUS REGISTER PROTECT 1                         :         0
STATUS REGISTER PROTECT 0                         :         0
SECTOR PROTECT                                    :         0
TOP/BOTTOM PROTECT                                :         0
BLOCK PROTECT BIT 2                               :         0
BLOCK PROTECT BIT 1                               :         0
BLOCK PROTECT BIT 0                               :         0
'1': Configuration data download to FPGA was not successful. DONE did not go high,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setup and mode settings.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112 sec.

楼主:
选用的是旺宏的MX25L6445E,64MBits (8M字节),使用impact烧写时,选择SPI FLASH时对应的是S25FL064P。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不可以用不是列表里面的flash.会出问题的。

楼主:
手册中要求用ATmel或STM的。之前, 用spartan 3A的XC3S50A 也是旺宏的MX25L6445E的,可以通过FPGA间接烧写SPI FLASH。是FPGA的类型不同,对SPI FLASH的要求也不同吗?谢谢,楼上。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能不再列表中。
否则必须先写进FPGA,然后再焊到板卡上。

具体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我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B:
看一下M0M1,看下拉电阻是否过大

网友B:
手册上列到的Flash都是支持的,没有列到的有可能也是支持的,只是Xilinx没有去测试

楼主:
看一下M0M1,看下拉电阻是否过大
引用 网友B:

“明空”说的对,是M1的下拉电阻选择过大了,换个200Ω的就可以正常烧写了。
但问题关键是:不是通过FPGA烧写SPI FLASH出先了问题,实际上已经烧写进SPI FLASH中了,但从SPI FLASH配置数据至FPGA时由于M1引脚下拉的低电平不够,导致不能正常将配置数据写入FPGA。
发现这个问题是在iMPACT软件中设置FLASH的编程属性上,看下图:

楼主:
下拉选项中第一个缺省的是,烧写至FLASH之后,自动从FLASH配置数据至FPGA。
第二个选项是,烧写完FPGA之后,将工程生成的.bit文件写入FPGA中。
因此,选择第二项时,可以提示编程成功,也就发现了不是没有写入FLASH,而是从FLASH配置数据至FPGA时,出现了错误。(M1引脚没有拉低)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A:
:'(一分也没给我,白回答了。

网友C:
一分也没给我,白回答了。

;P

网友D(2013-01-16):
很感谢此贴,纠结了将近一个礼拜的问题,解决了,thank you

网友E:
呵呵   还是猴哥威武   顶猴哥   哦呵呵

网友E:
猴哥   作为长期浪迹与21ic的一员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给你分   嘿嘿   呵呵

网友F:
飘过学习一下了

网友E:
猴哥出马一个顶俩   哈哈  飘过

网友G(2013-08-06):
下午烧程序时,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换了电阻,立马搞定,谢谢楼主发此贴

网友H:
之前我也选了个不被支持的flash,也不能写,后来换个厂家的就好了

网友I(2016-05-16):
引用 楼主:
“明空”说的对,是M1的下拉电阻选择过大了,换个200Ω的就可以正常烧写了。
但问题关键是:不是通过FPGA ...

请问我的为什么选不了下面一个  根本点不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用不是列表里面的flash.会出问题的。

请问FPGA供电几秒钟之后电流突然增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7-06-11):
明天去单位试一下 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J(2019-07-17):
同样的问题,排查了半天发现是conf_done脚的上拉电阻330R焊成了33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