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时钟问题,解决了给20分!

楼主(2011-12-27):
我用EP3C40Q240C8N的117和118两个管脚作为一片高速ADC的LVDS的时钟口,在该FPGA上介绍了该管脚功能是IO,PLL4_CLKOUTp和IO,PLL4_CLKOUTn 。看了CYCLONGE  三代的手册,上面说也可以的。但是在我的程序进行综合的时候,在Fitter时却报出下面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呢?高手给指点下,给分20!

Error: Pin "AD9272_CLK_N" with LVDS_E_3R I/O standard must be driven by the external clock output of an enhanced PLL
Error: Can't place differential I/O pins and/or associated SERDES transmitters or receivers -- location assignments are illegal

网友A:
该错误是提醒楼主,LVDS_E_3R应该用增强PLL的时钟输出来驱动;敢问楼主驱动AD9272的时钟来自FPGA的哪里?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你说的是对的。需要提取IO里面的一个关于锁相环控制的IPcore才行,随便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3代FPGA在布LVDS接口时,紧挨着的那个接口是不能用的,必须悬空。也许这样做还不够哦,还需要在软件上进行布线仿真下,因为有时隔一个PAD还不够......俺的第一版是看了3带手册画的结果有两个LVDS接口不能用。在软件综合仿真时在布线那个地方会报错。。。。。3代手册上说LVDS布线时旁边至少要留一个空闲PAD.根据我测试的结果3代的LVDS接口速度能跑到五百多M是没问题的!手册上说最高八百四十M,到六百M就有问题了。也许跟俺的PCB布线有关系或者程序有关系.....

网友A:
没想到Cyclone对LVDS和Clock有诸多限制,Virtex一下子高大起来了;
btw:LVDS可以跑到很高的速率比如大几百兆甚至过G,但这是在使用串化解串器时的数据率,常规的IO输入输出达不到这么高;

网友B:
4楼可不能用xilinx高端和altera的低端相比呀。

网友A:
如果比价格的话,Altera的Stratix比Xilinx的Virtex贵不少啊

网友C:
增长知识了, 在使用PLL时,软件上很多东西必须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