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强国外硬件工程师出的图,小弟实在看不懂

楼主(2011-12-27):
这是原理图,各位大师能不能分析一下,还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下面的那个稳压二极管具体型号我忘了,就用IN4742代替吧。

网友A:
输出要求没指明?

网友B:
下面的那个稳压二极管具体型号我忘了,就用IN4742代替吧。
引用 楼主:
.

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不能乱代替。。。
那个电阻,是用来限流的。

网友C:
带限压功能的恒流源,不过貌似图画错了。

网友D:
看不懂,不知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
这不是就是个稳压电路吗?电压就跟稳压二极管的值有关,如果不是这样应该加上lm317的原理图

网友E:
lm317控制端电压变化基本上保持一个恒定值1.27V左右,和R在空载的时候提供一个lm317正常工作的的电流,当负载电压低于稳压二极管电压值得时候,控制端和输出端相连以提高电压,这样得到一个反馈,out端因为连在稳压二极管上也加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F:
画的有问题吧,接法就不对。。。

网友G:
限压的恒流源

网友H:
图没错,一个精度一般的恒流源。

网友I:
不错的设计。。是个限压的恒流源

网友J:
带限压功能的恒流源

没有试过这样的接法,不过肯定不像恒压。从47欧姆电阻上取样到反馈端,应该是恒流吧。
(没有看LM317电路资料)可能从LM317内部未公开的电路开头设计的东西。

楼主:
10楼12楼正解,
请问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那?

楼主:
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
为什么能限压那?
这个是不是和317的内部原理有关?

网友K:
我觉得OUT与GND(ADJ)端的电压为1.25V 可以提供1.25/47的恒流 同时稳压管限定电压

网友L:
下面那个管子把输出电压抬起来了,在小日本那本书上提到过这样的用法。

网友M:
锂电池充电。

楼主:
没有317的内部原理框图,实在不发理解这种使用方法。
在网上也只有317的内部原理图,全是三极管,看不懂

网友N:
此电路相当于一个恒流源与稳压管并联,通过一个二极管输出,稳压的效果是达到了,至于恒流未必(不要忽略流过稳压管的电流是可变的)

楼主:
这种LM317内部原理框图是正确的吗?

网友J:
好像不对!
LZ给出的电路中,输出电流经过了47欧姆电阻,这个电阻应该理解成电流取样电阻,通过反馈将输出电流稳定在设置值上。

网友O:
不懂,需要先查些资料

网友P:
317的稳压原理是ADJ(这里的DND)脚跟OUT脚之间大于1.25V就会控制调整管降低输出电流量,47欧姆电阻上电压是不会超过1.25V的,也就有了恒流的效果。至于恒压,就是靠稳压管了,输出欲高于1.25+稳压管稳压值时,317就会控制,使之稳定。只是这个稳压控制方式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无负载时功耗很大(1.25/47R)
* V0

网友Q:
恒流要看稳压管稳压效果

网友R:
哈哈这个设计不错啊

网友G:
这种LM317内部原理框图是正确的吗?
引用 楼主:

先不看下面那个二极管,直接看恒流源,看懂了再把二极管加上去,想想这个二极管什么时候起作用,就通了。

楼主:
弄懂317的原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啊:'(

网友G:
弄懂317的原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啊:'(
引用 楼主:

就是个LDO,保持Vout=1.2V,就这么多信息就够用了。

网友S:
下面那个管子把输出电压抬起来了,在小日本那本书上提到过这样的用法。
引用 网友L:

小日本的那本书啊??多谢!

网友T:
个人理解:
317输出恒流,电阻起限流作用。
OUT恒压输出,电压是稳压管电压。
当负载电阻过低,电流过大,稳压管截止,保护317

网友U:
在网上也只有317的内部原理图,全是三极管,看不懂

网友V:
觉得电路是有问题~

网友N:
回22楼:
你给图第一个不对,LM317不是运放,而是3 端子 1.5A 可调节正电压稳压器。第二个图大体上是正确的,还需要加电容滤波。
下面图摘自LM317数据手册

LM317数据手册如下,建议楼主好好看一看。

楼主:
重点是对317的理解,不是具体怎么用。
所有器件和技术都是这样,只有理解了原理才能为己所用。
有多少人在意那???

网友W:
带限压的恒流电路。
限压门限:1N4742A的值;
恒流值:1.25/47 (A)。

网友N:
回40楼:
我认为,对LM317的理解,就是了解其外部特性。然后根据数据手册应用即可。其实LM317这类集成芯片就是一个黑箱子,你要想把每一个黑箱子都弄明白了,你不用做电路板开发了,一般的电路板开发至少需要十几种芯片,把每个芯片内部结构原理弄明白,需要大量的时间(很有可能一辈子都弄个不明白),没有人会给你那么多时间。
或者还有一个选择——做芯片开发,或许更适合你。
好自为之!
钻牛角尖通常只有一种结果:一事无成,没有大的成就,除非你真的很强,但如此强又有几个(从你发的帖子来看,80%以上你不属于此类)。

网友J:
其实LM317这类集成芯片就是一个黑箱子,你要想把每一个黑箱子都弄明白了,你不用做电路板开发了

:handshake

楼主:
无语,谢谢42楼提醒。
我的水平我自己知道,技术是学不完的。但我只想学过了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不要出现同一个器件,换一种用法,自己就傻眼了。这种情况我不允许在我的身上出现。

网友X:
如果把OUT端当成输出,肯定不会是恒流源,而是一个带限流的稳压器,而且稳压的精度也不太高。

网友Y:
像是限流恒压电流

网友Z:
三端稳压也有这种类似用法,只不过这种电路恒流精度不是很高,曾经在书上看到过此类电路给电池恒流充电.

网友:
呵呵!学习了!317还有这种接法。

网友V:
重点是对317的理解,不是具体怎么用。
所有器件和技术都是这样,只有理解了原理才能为己所用。
有多少人在意那???
引用 楼主:

深表同意~

网友AA:
这个电路还缺件,应该是一个信号源的部分电路

网友AA:
这个47欧的电阻多大功率

网友AB:
这是一个简易恒压恒流充电器。
1、先去掉下面的稳压管,则为一个LM317典型恒流源,恒流特性不错,右边的二极管避免停电、电池电压过高而反向放电,但这个二极管的引入也使得充电特性有少许影响
2、下面的稳压二极管起到限压的作用,电压达到大约12V后开始导通,把输出嵌位到11.5V,当然,嵌位特性不太理想,有一个过渡过程
3、电池充满后,输出被嵌位,电池就没有电流了,但所有的恒流电流全部转移到了稳压管上,因此稳压管就承受了所有的输出功率,因此不适合较大电流的场合。在此处,输出电流为1.25/47=26.6mA,稳压管最后的功率大约是320mW。
4、这是一个很简易的方案,如果要求再高,或者充电电流更大,充电电压可调,那就要用更复杂的电路了。

网友AC:
楼主别纠结了,这里回帖知道是恒流源的,99%也是看手册知道的。这个用法器件手册上就有,少个稳压二极管而已,还是你自己不认真看书的结果。很多常用器件,后来兼容的厂家,手册写得就不详细了,看手册也要多找几个版本的。

网友AD:
这就是一个稳压电路,OUT端电压是L317的输出值加稳压管的值。

网友AE:
这就是一个不太精确的电源  那个稳压二极管不能够乱改  它起的提升输出电压的作用

网友AF:
跟稳压电路很相近

楼主:
算了先结贴,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AG:
电池充电电路。
快充满时随电池电压升高充电电流降低;充到一定值稳压管全通;二极管截止;
稳压管在没有接电池时流过所有的恒流电流,所以有静态功耗;
稳压管的选择很讲究,你的图上那个不行;

楼主:
62楼说的有道理。
鼓掌!

网友AH:
长见识了,感叹

网友V:
回复 网友N:
那请问42#对此电路有何看法?

网友V:
回复 网友AB:
嗯嗯 一看分析就是高手~~
以后还要向您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