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0603的电阻 同一批次的 温漂特性是否一致呢

楼主(2011-12-27):
普通0603的电阻 同一批次的  温漂特性是否一致呢,测量电路前面用两个电阻对采样值进行了分压 如果用普通电阻 在一个温度下校准后 温度变化后  同一批次的电阻是不是应该温漂特性都一样 就是阻值*K  材料一样 K应该保持一样吧 这样分压值能否保持不变 呢?

网友A:
设计基础不应该建筑在这种条件下,否则量产时会出问题的.应该选用高一等级的器件,让温漂离散性落在设计公差带内,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楼主:
多谢指教 看来应该只能用低温漂的金属膜电阻了

网友A:
金属膜电阻看起来要贵一半价钱,其实也就多几厘钱,1分也不到.
贴片电容以前用过Y5的,吃过一次亏,才几十度温差,容量竟跑了一大截,振荡都停了,以后设计一概选用X7R的,也贵不了多少银,烦心事少多了.哈哈

楼主:
有0603封装的金属膜电阻吧 25ppm的 我没用过 恳请tyw大侠 推荐个品牌 价格适宜的

网友A: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326871552.html

金属膜贴片电阻+0603+高精密薄膜贴片电阻:千分之五电阻
订货量(PCS)价格(含运费)≥50000.08元/PCS
成为该供应商会员可享受
折优惠.
登录后进行申请

  • 供应商支持: 混批
  • 发货地: 上海 松江区
  • 供货总量: 1000000PCS

单位重量: 0.0001公斤
运费: 卖家承担运费

  • 交易方式: 支持保障金安全交易 如遇损,按约定100%获赔

         我要订购: + - PCS
立即购买 (可售数量:1000000PCS   累计售出数量:0PCS)

品牌VIKING型号AR03
种类高精密薄膜贴片电阻性能精密
材料薄膜制作工艺膜式非线绕型
外形平面片状标称阻值51K
允许偏差±0.5%温度系数25PPM
额定功率0.05(W) 功率特性小功率
频率特性低频营销方式代理
产品性质热销

精密薄膜电阻
AR
系列

精密薄膜电阻是一种高精度的贴片型电阻

非常穩定,低噪音,可在高頻上使用

高精密精度:0.01%,0.05%,0.25%,0.5%,1%

温度系数:TCR5PPM,10PPM,25PPM,50PPM

可達極小尺寸,省空間,省成本0402/0201/01005

可提供以下超精密及低溫度係數 阻值範圍:
0.01%,0.05% TCR10
0.01% 0.05% TC5.

0402 50ohm-15kohm
0402 100-2kohm

0603 50ohm-50kohm
0603 100-4kohm

0805 50ohm-100kohm
0805 100-10kohm

1206 50ohm-200kohm
1206 100-15kohm

2010/2512 50ohm-200kohm
2010/2512 100-25kohm

应用:医学仪器,测量设备,电源转换器,LCD控制板,部分手机,充电器,汽车,印表机控制板

网友B:
楼主的情况不可以使用普通电阻,同一批也会有离散性,更别说温度的影响了,老老实实的去用高精度低温票的精密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