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解决了给20分

楼主(2011-12-27):
我用EP3C40Q240C8N的117和118两个管脚作为一片ADC的采样LVDS的时钟口,在该FPGA上介绍了该管脚功能是IO,PLL4_CLKOUTp和IO,PLL4_CLKOUTn 。看了CYCLONGE  三代的手册,上面说也可以的。但是在我的程序进行综合的时候,在Fitter时却报出下面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呢?高手给指点下,给分20!

Error: Pin "AD9272_CLK_N" with LVDS_E_3R I/O standard must be driven by the external clock output of an enhanced PLL
Error: Can't place differential I/O pins and/or associated SERDES transmitters or receivers -- location assignments are illegal

网友A:
117、118 脚只能是外接时钟输入。而楼主把此脚作为ADC采样的时钟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