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走飞,产品一直很稳定,突然事件,求解?

楼主(2011-12-27):
单片机:STC90C52RC
事件:近期好几家客户突然出现程序走飞的事情(注意现象是:部分功能可以用,部分功能不能用,而且是固定该部分功能不能用,但重新烧写一次后又全部功能可以用了),返修回来,重新在线烧一次程序就没问题了。
分析:
1)产品生产了几年,一直很稳定。
2)出现事情的客户有好几家
3)产品采用485通信,近期修改了一次,
    不过只增加了两个电阻,在MAX485跟单片机之前增加了两个电阻R1/R2,
    如附图

楼主:
后来加的两个电阻也是为了防止485干扰到单片机工作而添加的。

楼主:
求解?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或者类似问题的,
有什么解决办法,请讨论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一直很稳定,为什么又要修改呢,这不矛盾吗
另外一看居然敢用STC的MCU,胆子不小啊

网友B:
和你如何利用90系列内部资源有关。
内部的EEPROM是否有保护?没有程序不好分析呀。

串联的4.7K可以适当减少到2K左右。

网友C:
“突然出现程序走飞的事情,返修回来,重新在线烧一次程序就没问题了”

重新上电,程序飞不飞?如果一定飞,争取校验软件,软件无误,找硬件问题。出问题不要动不动就重烧,重烧跟“不飞”之间可能根本就没有关联,不要自己误导自己,先分清楚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再说。

网友D:
EMC问题,关注中

网友E:
最好根据用户环境利用情景复现来进行排查

网友F:
软件问题. (BOOTLOADER 也是软件)

网友G:
走飞后就一直走飞? 重新上电还是走飞? 要不然想不出为什么要重新下载程序来确认。

加了两个电阻后,PCB走线影响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H:
:lol
菜鸟和专家,起点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遇到类似问题时,某些人是先动脑子再动手,有些人光动手不动脑子,有些人连手也不肯动。。。

网友H:
:lol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实际量产后很多产品上都有类似经历
“为什么重烧了就好了”“肯定是软件问题”。。等等P话一堆
听NE5532的吧,当然其他几位的经验也很丰富了,
学到NE5532的思路,你可以做大牛,
听其他的工程师,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你没解决你成长深层次的问题。
老衲技术上暂时不能给你建议,因为可分析的资料不足:lol

网友I:
这根本就不是走飞,也不是跑飞
而是程序被修改或者擦除.....

已经加密,无法读取,所以也没法验证...

网友J:
个人拙见:如果一直稳定的话考虑是不是硬件的问题,然后就是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恶劣引入干扰死机。其次考虑芯片问题,然后就是程序了。。。

网友K:
其实大家都很支持ne5532的理论,只是做起来就不是一两句话那么简单了,还是需要专家说的更详细具体点才行哦,是吧?

网友L:
产品可追溯性做好了没,出问题的产品是否是同一批的,跟之前有啥不同的

网友M:
R1减小到1K以内

网友N:
这个真不好说,下狠手研究一下吧。

网友O:
这个我可有经验了,楼主换单片机吧,STC单片机就这个鸟德行.

网友P:
去解密自己的芯片,估计干扰是改写了软件

网友Q:
如何确定是程序飞走???

网友C:
走飞后就一直走飞? 重新上电还是走飞? 要不然想不出为什么要重新下载程序来确认。

加了两个电阻后,PCB走线影响也要考虑一下。
引用 网友G:

多的是人有这种毛病,不是找最有可能的地方,而是从自己最好折腾的地方下手,结果遇到软故障,以为自己修好了就放出厂去了。感谢大家支持偶的理论,其实偶也没啥说的,因为“除非很熟悉你的具体系统,否则无法提出针对性建议”,这个其实主要靠自觉,自己做的事,反思一下是否有依据就OK了,比如楼主凭什么说程序错了,校验了么?

网友R:
485 RO有没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B:
是否是程序内部改写,可以自己想办法验证的。在开机时校验,通过串口或者其它GPIO输出一个标志。
如果内部没有对FLASH的读写操作,一般不会导致程序改写的。

网友S:
如果将STC能搞服帖,也有成就感

网友T:
如果说以前都运行很稳定的话,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要不先不用STC的换其他厂家的,然后给用户测试一段时间,看是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U:
LZ的产品程序走飞到底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U:
LZ产品程序走飞到底什么现象呢?

楼主:
一直很稳定,为什么又要修改呢,这不矛盾吗
另外一看居然敢用STC的MCU,胆子不小啊
引用 网友A:

产品的稳定是在客户面前的,内部用的要便于生产,修改只是便于内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10来个样手上,所以就试了一个,其他的自然保留“犯罪证据”啦,呵

楼主:
回复 网友O:
看来STC都不待见啊。
敢用有没有哪款大家用着很稳定的,性价比也比较高的,
前提要方便烧写,最好是串口烧写,为了客户着想

网友B:
首先不要先怪芯片,还是仔细分析自己的硬件和软件,分析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V:
如果将STC能搞服帖,也有成就感
引用 网友S:

极有可能是它把你搞服贴!:lol

网友W:
本人以为,如果真要的要防止外界干扰,应该在单片机与485芯片之间加三个光耦,而不是加两个电阻,这样的设计应该违反了485芯片的设计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R:
加上拉还能做共差信号么?

楼主:
首先不要先怪芯片,还是仔细分析自己的硬件和软件,分析到底是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不置疑芯片问题的出来了

网友X:
我等用STC,没有问题的,可能大侠们用了水土不服?不要光能吃细粮,不能吃粗粮。

网友C:
呵呵,我说不要往芯片上推,不带表STC不烂,如果不是做山寨,这个公司就一边玩去,我连他们的企业文化都不认同!!
说不要怀疑芯片,是说再烂的芯片烂不成这样。

网友F:
改写 bootloader, 使要 password 才能写 code。

你改了uart 的硬件环境, uart 用于 bootloader 与 你的应用软件,
code 被改写了,就应该怀疑 bootloader 不够聪明, 把uart硬件送来的
乱码,当成 写 code 指令!!!

网友Y:
看下MCU是否升版了?如果以前错误的方式用在这MCU的BUG上,导致了正确的结果;现在这MCU修正了BUG,程序却没更改呢呢。所以,再查下这MCU的ERRATA。

网友Z:
这儿不应串联电阻,用并联电容试试啊;跑了几年没问题,现在有问题,肯定是环境变化,或者电路板老化,对处理器造成干扰

网友AA:
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吗?

网友AB:
1、推断程序里面有写flash操作,这个是很不安全的,但STC似乎把这个作为自家的优势了!
2、推断flash写操作与485通信有关系,485通信原本似乎就不太靠谱,所以加了R/R2,现在可能更不靠谱了!
3、flash里面放的代码,某个局部被错误改的改写了,也许就是几个字节的事,然后代码运行到这里就找不到姥姥家了!
4、正因为是很小的 局部代码改动了,所以开机启动似乎还正常,于是楼主说代码“跑飞了”,而不是代码“丢了”。

楼主:
改写 bootloader, 使要 password 才能写 code。

你改了uart 的硬件环境, uart 用于 bootloader 与 你的应用软件,
code 被改写了,就应该怀疑 bootloader 不够聪明, 把uart硬件送来的
乱码,当成 写 code 指令! ...
引用 网友F:

这几句应该跑linux里回答才是;P

楼主:
回复 网友Z:
并联电容?
在AB线上各并联一个电容?
请问并联多大的?
起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STC稳定性确实还有待考评,
不过这个性格比还是可以考虑的,小端产品

网友AC:
这个我可有经验了,楼主换单片机吧,STC单片机就这个鸟德行.
引用 网友O:

同意这个经验,或者说是教训。
做产品最好不要用STC的,实在要用就用环氧树脂把芯片灌封死再用吧。

网友AC:
我用过STC的,买过一批12C5204AD,发过来的是12C5204PWM,我说发错了,对方说没错,就是12C5204AD,只是厂家字符印错了,烧写程序的时候,选择12C5204AD,果然可以,选择12C5204PWM就不行。看来看去,不像是Remark的。

既然能用就用吧,程序烧进去,用了段时间(大于3个月),死掉了,症状就像里面的程序“挥发”了,重新把程序烧进去,又复活了。真神奇!
还有更神奇的,做的一块测试版,用了一个引脚做AD输入,本来好好的,过段时间没用了,后来发现这个做AD的管脚与内部开路了,换了个空余的引脚,改一下程序又可以使用了。
原先做AD输入的引脚是绝对没有高电压输入的,就是用热敏电阻测温度,热敏电阻就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G:
期待偶能早点见识到STC的 烂

网友AD:
485接口处加TVS管,再也可以加2.2nF/2KV之类的电容。

网友AE:
楼主 还来看否?
你需要把P1.0 P1.1那个选项利用起来。好歹那也是STC的补丁锁,不保证解决问题,至少有效果。

如果真想抗干扰,就用双电源+光耦。随便增加个电阻,只是糊弄的方法。
这个与用什么控制芯片无关,STC是不招人待见,NE5532S观点是对的。
我只想说我也在用他们的90C52,电路中也有485通讯,某些不便更换主芯片的时候,还得靠自己的硬功夫。

网友AF:
呵呵,我以前做的一个东西,STC10F08XE,第一版时直接用IO口从设备外采集信号,结果经常因为用户使用接错线导致介入12V电源。也是程序就没了,不是全没,而是有一部分。例如我发现的一个就是只有开机的蜂鸣器提示和数码管扫描,读取1302和按键的程序就没了,我确定蜂鸣器和数码管扫描是我的程序一部分。还有一个是只有开机蜂鸣器提示了,都是从新烧录一下程序就OK了。后来发现那两个直接采集外界信号的引脚烧了,经客户交流是误接了24V电源,但是这应该跟单片机没关系的啊,我以前用52的时候VCC接12V半分钟都没事啊。我怀疑STC单片机的稳定性,极易因外界条件导致误擦除ROM,但是不确定。所以我经过那事儿之后基本就不再考虑STC单片机了。直接看AVR和PIC的,要不您也试试,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AC:
期待偶能早点见识到STC的 烂
引用 网友G:

买个号称1T的STC单片机试试,写一小段程序,做个delay也行,测试一下运行时间,根本就不是所谓的1T,只是有几条指令,比如NOP是1T的,绝大部分该哪样还是哪样。

楼主:
注意现象是:部分功能可以用,部分功能不能用,但重新烧写一次后又全部功能可以用了。
这个现象也太奇怪了吧,而且固定在那部分,就跑飞那部分,抓狂

网友AG:
我也做了款类似的产品,STC,485通信,小功能产品,
期待看到,问题所在!

网友AC:
我的教训是:高温会导致STC单片机内部的程序损坏,重烧后恢复正常;潮湿导致内部断腿。
我买的是工业级的STC单片机,除了烧写程序时用到串口,程序本身未用到串口。
我只是说我遇到的情况、

楼主:
我的教训是:高温会导致STC单片机内部的程序损坏,重烧后恢复正常;潮湿导致内部断腿。
我买的是工业级的STC单片机,除了烧写程序时用到串口,程序本身未用到串口。
我只是说我遇到的情况、 ...
引用 网友AC:

:funk:

网友AC:
还有一个教训就是:STC的同型号产品,批次不同,质量千差万别。

楼主:
最近客户返回多台机,
经测试
一、分析:
    1、晶振看上去跟焊盘有裂开的明显痕迹
    2、用万用表测试,是通路
    3、有时起振——正常工作,有时不起振——不正常工作
二、结论:
    晶振虚焊,应该是氧化了。
三、推测:由于晶振有时起振有时不起振,结果导致单片机内部程序跑飞。
四、遗留问题:
    if(晶振 == 虚焊)
            单片机=程序跑飞;??????
这个得问做单片机的公司是不是确实有这回事

感谢各位童鞋的热心和技术支持。
技术问题共享才有进度。

网友AC:
if((晶振 == 虚焊)&&(单片机==程序跑飞))
{
  重烧后也解决不了问题
}

我发现批次不同质量不同的测试方法是:
1.给单片机焊一个IC座,换不同批次的单片机上去,正常5V供电,测量晶振波形,幅度明显不一样;
2.单片机电源用外部可调电源供电,将电压从低往高调,不同批次的单片机晶振起振的电压明显不一样;
3.单片机电源用外部可调电源供电,将电压从5V往下调,单片机进入复位状态的阈值电压明显不一样;
4.用打火机做干扰源,不同批次的单片机的噪声容限完全不一样。

同一批次的STC单片机,批量烧写程序的时候,总有几个死活烧不进去。

网友AE:
STC确实存在新片无法烧录的情况,批次不同概率不同。宏晶至今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关于晶振建议只使用一个匹配电容,虚焊属于工艺问题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

建议楼主在现有的控制板上更换别的厂家的试试,不要被这个误导了,而放过真正的问题。现在首要任务是分析出问题的根源所在,毕竟MCU的选型范围还是很宽的。

网友AH:
stc单片机就是这个样子的饿啊,习惯就好了啊,我现在都不用了啊

网友AI:
请教cjseng:高温 —— 是温度具体多少?经历多长时间?
还有 大家 具体讨论时 注意 描述一下 MCU的型号。
用过STC12C5412AD这一款MCU,在 温度85℃ (从室温经2小时升至目标温度),反复约20次, 未发现异常。

网友AC:
回复 网友AI:

我用的是12C5204AD,最终产品是电饭锅,用了几个月出现问题(不是所有的都出问题)。

网友AJ:
曾经有飞过,但那是AVR电源BOD没开启,系统里面有引导程序,上电一瞬间指针乱发导致引导程序修改了
应用程序所致。
只要电源稳定,就不应该存在乱飞的问题,把程序代码,和存储参数从问题IC读出来,和原档比较看看被改动了什么
不要动不动就重烧,每一个出现问题的机器,都是熊猫宝贝机,应严令禁止改动“犯罪现场”才对
重烧程序,更好外设来解决问题,可不是研发的态度

网友AJ:
曾经有飞过,但那是AVR电源BOD没开启,系统里面有引导程序,上电一瞬间指针乱发导致引导程序修改了
应用程序所致。
只要电源稳定,就不应该存在乱飞的问题,把程序代码,和存储参数从问题IC读出来,和原档比较看看被改动了什么
不要动不动就重烧,每一个出现问题的机器,都是熊猫宝贝机,应严令禁止改动“犯罪现场”才对
重烧程序,更换外设来解决问题,可不是研发的态度

网友AK:
1# dosculler 是你设计时时把RS485输出的阻抗电阻搞错了,不是你程序问题,在这里它是要求并联的,不是串联的,而且是120-360R的电阻。还有在485的RXD和TXD上应该是上拉不是什么限流的

网友AK:
是你的485设计不好,485有输出阻抗问题,设计要求是并联电阻,120-360R的电阻;还有你的RXD和TXD上是要求上拉电阻吧,你图片里是限流电阻,来的,这个你还是要改呀,你要到网上找下485的规格书那里面有说明。

网友AG(2012-02-03):
再顶下,别就这么沉了!

网友AL:
485怎么不搞电源隔离呢?

网友AM:
lz,你都485总线了,还用stc的。。。。。。。

您老咋想的?

网友AN:
R11 R12的阻值改成100试试看。曾经在做HC295驱动HC595遇到类似情况,把阻值改小就问题消失。

网友AO:
个人拙见:如果一直稳定的话考虑是不是硬件的问题,然后就是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恶劣引入干扰死机。其次考虑芯片问题,然后就是程序了。。。
引用 网友J:

STC单片机,我也同意这个.特别是单片机有通讯的情况下.解决办法:设置下次写程序要P10,P12为低电平,同时在程序中通讯协议,不要与下载的差不多.这个情况本人也碰到过多次,一般由于EMC原因,或其它原因导致部分程序被修改.特别早期的STC12系列.深受其害

网友AP:
如果软件没改,只是动了硬件,建议先从硬件改动的地方分析。只是增加了R1,R2,那就把R1,R2换成0欧的看看。
出现问题的机器不能直接就改动,先重现问题,在逐步改动验证。先硬件排查,最后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