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敲击回声法测长度!

楼主(2011-12-27):
不知道有没有大虾做过,用敲击钢管根据回声测钢管长度,小弟刚做不知道敲击后怎么将敲击的信号和回声信号取出来供单片机处理,还有就是声音传播速度取多大,希望大虾们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应该有2个麦克风,一个贴在钢管上,一个放置在空气中间。
测试声音从钢管中传导和空气中传播的时间差。

网友B:
不同介质,传播速度有差别的,恐怕很难给出一个固定值。即便是空气中的钢管,也可能收到空气中传导的波,和钢管传导的波,你要分开来才行。或者用隔声体加以阻断。以前测量声波都是用高速AD板采样,现在经常用DSP。

可以一前一后放置两个接收探头,单发双收,分别计算首波到达的时间,根据声波时差和探头距离计算传播速度。

这类问题,问油田搞测井的,应该比较了解。或者搞水文地质的,声纳的,管线漏点检测等等。

网友C:
敲击相当于一个冲击,而声响就是冲击响应。

这种情况必须使用数字信号处理的方法来处理采样得到的声音信号,用数字电路简单的输出高低电平供单片机检测恐怕很难成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我就是搞测井这块的,不过刚接触,我还在找办法,现在有点眉目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P

网友E:
用超声波不行吗??

网友F:
用超声波不行吗

肯定行。关键是发什么样的波形和接收处理了。

网友C:
看看我的关于超声波的帖子。用 二次 相关可以做到

网友F:
看看我的关于超声波的帖子。用 二次 相关可以做到

:)

网友G:
跟超声波测距的原理相同,只是激励器件可用电磁铁,接收器件用MIC,声音在钢管的传输速度可在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