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等文件系统是不是可以写的SD卡直接被电脑读写啊?

楼主(2011-12-27):
用FATFS等文件系统对SD卡等操作,是不是拿到电脑上就可以直接读写的?那里面这么多语言页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FATFS等文件系统就是电脑的一种文件管理系统.
所以可以给台式机或笔记本等电脑直接读写.
不过你说的 "语言页" 指的什么东西, 不是太明白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用STM32+FATFS对一个已被格式化为FAT16的SD卡内写入一个文件,然后把SD卡拔出来,用读卡器插到电脑的USB口,我是否能直接读出来这个文件,反之也一样,电脑写的,STM32+FATFS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用那个ucos-vc版,里面有文件操作,里面有个磁盘镜像文件,可以在ucos里面完全操作,用虚拟磁盘也可以完全操作。

楼主:
有试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