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一个自制稳压可调电源,lm317芯片

楼主(2011-12-27):
网上的电路图主要是变阻器的滑动,跟电压变化不成正比,由此修改,
输入使用的220交流变压器12V这个值只是交流的有效值,分成两个整流电路。
1个是倍频电路,实际可测的40几伏的电压,实际上电容用的是电解电容,
2个桥式整流电路提供主电源。
倍频电路40几伏的电压经过12稳压(电路上的12v稳压只是在protues中缺少元件,粗约的画了一个)加载变阻器上,这样可提供按比例的电压,提供给lm317控制端,这样做的好处是lm317控制端相对是比较稳定的,不容易受负载影响,我把它做成了成品效果还是不错的,

源码

网友A:
尽管317的输出电压与下面的可调电阻不成比例,但线型良好。
改后,与没改是一样的,仍然是不成比例的。把电压调节到0,输出一样还是1.25V。

真要是完全成比例,输入0时输出也应该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端的电压和控制端的电压,高1.27V,这个是相对固定的,当控制端10v的时候,输出端为11.27v,这个可以观测得到。电阻上调一个单位,电压同时也升高一个单位,还可避免输出电压变化的时候影响到控制端,控制端变化影响输出端,这个是在电流较大的情况下,比如普通电机,刚启动时电流比运行电流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