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return 语句 不执行?

楼主(2011-12-27):
定义了一个  无返回值 函数
    void a()
      {
           if(A==true)
            return;
      }

无论是跟踪还是正常运行,发现 A即使等于 true 时 ,return 也不执行;
如果 把这个函数 改成有返回值
                int a()
              {
                   if(A==true)
                       return 0;
              }
无论是跟踪还是正常运行,发现 A如果等于 true 时 ,return 0 可以被执行;
  这到底是为啥?

网友A:
直接被优化,无视..
return和直接到下面函数返回,有区别嘛?

楼主:
有区别的,return 后面 还有些语句,我没有写出来。咋办啊

网友B:
{
}  // 自动返回了

楼主:
是不是 我的 堆栈 出错了???

楼主:
不是的 ,它是跳过了 判断语句 ,直接执行 return 后面的 语句了。我没写出来的

网友C:
你定义的是个无返回值的函数

网友D:
呵呵,确实。楼主用的编译器比较聪明的说。

网友E:
怎么 弄积分啊?

网友F:
是不是函数没有返回值,就不执行这条语句??

网友A:
无语,这个问题还没搞明白..他执行return和跳到函数结尾有什么区别呢,都是返回。
所以编译器自动优化了,减少代码量。
有返回值的话,两条语句就不一样了。所以不会跳到最后。
实在不行,你看一下他编译出来的汇编你就明白了。

网友G:
被优化了,编译器很"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