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运放输出失真

楼主(2011-12-27):
本人是新手,用NE5532做一个50Hz的正弦信号进行放大,最小输入为40mV,最大输入为4.8V,l输入最大时输出峰峰值需要到14V左右,电路的放大倍数大约为3。输入信号经过放大后的输出波形出现失真,峰值顶端的左边和峰值顶端右边不对称,相差几个毫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没人在吗?急哦

网友A:
输入输出对比才有意义

网友B:
增加C65、C64容量

楼主:
re 4:
    C65、C64都试过增加容量,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上面的图形中一个△X=9ms,另一个△X=11ms

楼主:
re 3:
      为什么要输入与输出对比呢,输入没有失真,只是输出有而已

网友C:
理论上运放输出应该是对称的,电容只会导致其滞后,下降沿拉长怀疑是输出端的电容的问题,充电和放电时间不对称造成,换用大品牌的电容试试看。

楼主:
RE:7
     也有试过输出不接电容,还是一样的结果,从第一级跟随器出来下降沿就已经变形失真了

网友C:
去掉INPUT端的那个上拉,也就是R8呢?怀疑输入端耦合后就因为R8的上拉作用导致放电时间长于充电时间

网友D:
1、C65多大呢,图上看不清楚,你加到多大试的?50Hz频率不算高。
2、看一下输入波形还是有必要的。
3、如果输入波形很完美,试着把后级放大倍数减一点,Vpp搞到10V或者更低。如果不允许,增加供电电压到15V左右。
4、用的数字示波器,拿个尼康D3000数码相机拍下来,有点浪费资源啊。插个卡,发个图,才100k左右,而且清楚无比。你的图片每张4.6M,卡到我的小猫了。

网友E:
直接测运放第3脚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第一次发图,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