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线高精度的测量放电电流

楼主(2011-12-27):
有个蓄电池回路,放电电流不大于10A,因为设备安装过程中不能断开工作主回路,只能使用能够打开的电流传感器,我找的几家这种传感器最小量程都是50A,使用过程中小于1A电流时,测量的非常不准确,还漂。请问各位专家有什么高精度的传感器推荐,在不断开工作回路的前提下,测量充放电电流,能实现0.1A的分辨率就太完美了,或者谁家有现成的模块,直接买也可以。

网友A:
因为设备安装过程中不能断开工作主回路,只能使用能够打开的电流传感器

不明白LZ的意思,是非介入式的吗

网友B:
霍尔电流传感器,10A和5A全量程的都有。

网友C:
我有个CT238钳表,交直流两用,20A满量程,输出是每0.1V/A。

网友D:
就是啊,你买的便宜货当然不行。

网友E:
你去买LEM的肯定行,只是价格问题

网友F:
串个1欧的电阻进去,量一下压降。
选个功率大的电阻。
可以不断电并进去,再剪断直连线。

网友G:
LS,串1欧姆,10A电流,压降10V,功耗100W。

网友H:
10毫欧1w的电阻很好买,几块钱而已

网友I:
只需要知道电流值,那么用钳形表即可,如果是有其它电路内的用途,串个低值电阻或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都可以。

楼主:
我没有说清楚,测量时不能断开人家的工作回路,而且测量的电流值需要提供给CPU做进一步的处理,串电阻肯定不行了,不允许。使用传感器只能是那种感应线圈能打开的那种。

楼主:
lymex:你的表带不带数字接口,能不能把数据读出来送给处理器使用?

楼主:
LEM的网站感觉不是很好,它按行业来分类,不如给个表痛快,你管人家用户用哪,只要参数和形式合适不就得了。

楼主:
就是类似这一种,茶花港联的这种,那个圈可以打开,把线放进去后再拧好,它的“IPN 原边额定输入电流50A”,如果有10A的就好了

楼主:
搞明白了,能打开的叫做:分离铁心,一般电流范围50A - 200A ,不能打开的叫做:整体铁心,电流范围5A - 100A。另外测量交流的有小量程的5A,而测量直流的量程都大。
我的需求,恰恰是直流,分离铁心,小量程,不知道电流卡表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J:
用作电流测量的,一般都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C:
lymex:你的表带不带数字接口,能不能把数据读出来送给处理器使用?
引用 楼主:

我那个表是模拟输出,就是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需要自己搞采样,再送到微处理器。如果你的微处理器没有选定,可以选择带有AD的。
当然,也可以用带有接口的万用表测试,直接得到数字信号。

别人推荐的霍尔信号传感器,有的是交流的根本不能用。有的是直流的但需要自己加辅助电路,即便自己搭好,精度可能也比较差,我推荐的精度是1%。

网友K:
楼主难道直流钳形表不能用?我一直想买个一毫安分辨率的直流钳形表,可惜穷人一个一直下不了手。

楼主:
可以使用直流钳形表,但是需要通信接口,能够实时地将电流信号传给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