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coordinator更换

楼主(2011-12-27):
组网后的zigbee的coordinator损坏需要更换时,只能利用新的coordinator重新设置网络的让路由一个个加入网络吗?
求解决方法

网友A(2012-02-27):
zigbee的特点之一就是自由组网,如果你能将其特性运用于网络设计中,可以让它们自由组网,不需要手动的将路由器一个个加入。或者,如果你的路由设备功能强大,也可以让其中某一个担当协调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