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搞一个200A的直流电流出来?

楼主(2011-12-27):
因为公司要用到测直流电流的传感器,现在需要现场校准,200A的直流电流发生器有没有便宜的?(2000以下能搞定么?)稳定点就行,不需要太准,因为我还要用表测的。

这个玩意不太好做吧???

网友A:
其实很好做。用普通铅酸蓄电池配上2000A连接器即可。

网友B:
200A恒流,没有太便宜的。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是采用100Ah的电池(4V铅酸,或者3.2V铁锂),再DIY一个200A的2端恒流管。

我做了一个大电流的二端恒流管,是用16个MOS管并联的,短时间通过500A没问题。

网友C:
可考虑蓄电池组+电子负载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021958585.html

网友D:
电池电压 转低压0.2V  然比如  1毫欧,200A;

不知道这个思路可行不?

网友D:
电流传感器,

能否10A多圈绕进传感器内?

网友E:
太大电流了吧……

网友B:
电流传感器,

能否10A多圈绕进传感器内?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测试互感器那种类型的就可以,例如Fluke就有个50圈的。
但若测试的是分流器,那就不行。

网友F:
电解电镀行业电流通常在1000A.

楼主:
呵呵,多谢楼上各位的热心 —— 确实多圈就可以了,我是互感器,原来大脑短路了,愣没想到这一点!

网友G:
可考虑蓄电池组+电子负载
tyw兄正解

网友H:
电子负载也不便宜。

网友I:
我工作的地方电流表最小刻度是500A,还是指针式表。

网友J:
互感器?直流电流,这个好像有问题吧??一般直流都霍尔的吧。

网友K(2012-03-26):
谁有这方面的设计资料麻烦发一下,谢谢!!!blessdxp@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