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跨时钟域异步时序设计

楼主(2011-12-27):
1)问题产生:亚稳态
   因为不同时钟域,每一个触发器都有其规定的建立(setup)和保持(hold)时间参数,  在这个时间参数内, 输入信号在时钟的上升沿是不允许发生变化的。如果在信号的建立时间中对其进行采样,得到的结果将是不可预知的,即亚稳态。
2)解决方法之一:打二拍
  若触发器进入亚稳态的时间可以用可靠性指标MTBF来描述的话,不打二拍时的MTBF为MTBF = e (tr/τ)/ T0fa;
打二拍后MTBF为 MTBF = e(tr/τ)/ T0fa × e(tr/τ) / T0f
评价:代价最小
3) 解决方法之二:结绳法(取clka的前后二个时钟中间时刻读取法)
评价:代价小
4)异步FIFO法:用一种时钟写入数据,而用另外一种时钟读出数据,其中这两个读写时钟是异步的。
评价:代价最大,性能最好,适合大批量数据传递。

楼主:
不知道现在修改设计的芯片资源足够不足够?足够时考虑重新设计多时钟域数据传递那部分,将它们改成FIFO传递。

楼主:
你个金丝猴不要坏笑啊。

楼主:
好不容易想到一样赚分的东西,我容易嘛!:lol

网友A:
你个金丝猴不要坏笑啊。
引用 楼主:

不错~

楼主:
GoldSunMonkey,有事情请教。是关于芯片IO布局的。在另外的一个贴子上。:)

网友B:
没转上来?

楼主:
在此处: 请教GSM,IO管脚怎么分配才合理一些
如题,在PCB布线时遇到一个问题,对于XC3S500E这样的芯片,有从MCU来的控制信号线,还有到DA去的数据线。它们应该怎样分配管脚才合理啊?

楼主:
不知道数据流IO横向放置,还是纵向放置?请各位达人指点。

楼主:
真不够意思啊。真心需要GSM的时候他上哪里去了啊?

网友A:
哥,出差了。
这个不是我的唯一的工作。

楼主:
啊!不好意思啦。那你先忙吧,等你回来后再指点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主要考虑PCB板的布局、以及时钟资源的位置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主要考虑PCB板的布局、以及时钟资源的位置吧。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真没关系,都不知道用什么多少资源,也不知道具体多少速度。
根本不好回答,如果仅仅按照他说的,我觉得左右或者上下都可以。没什么具体差别。

楼主:
嗯,知道了.谢谢GSM.

网友A:
:)具体可以找个开发板看一眼最好。

提醒下,全局时钟资源在上下两个bank

找个开发板看下,xilinx网站上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