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点阵救助

楼主(2011-12-27):
行用154,列用595...电路检查很多次,没有错误。点阵能显示,现在的问题是,要用手摸着595,则对应的点阵块就能显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1.分清楚是摸着还是压着,压着的话,检查是否插座基础不良。
2.检查使能端如何处理的,有没有悬浮的输入端未上下拉的。

网友B:
芯片和座子接触不好
最好用哪种圆孔的比较牢靠点
或者你把芯片取下,引脚往外掰下在插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一个引脚悬空导致的问题,现在下拉之后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也是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换了圆孔的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单片机点阵 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怎么玩的哦? 我一直想弄明白,找着方面的资料。。 百度怎么找也找不到。。:'(  。。   大哥,能不能给点 点阵方面的 资料哦。。我(菜鸟)也是刚接触单片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网上资料也很多啊,百度一点,再结合自己的知识,就可以自己画出电路了,不一定要用别人的呢,如果实在不会,到时我给你传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