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加段和中断向量表的关系

楼主(2011-12-27):
为什么设置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到中断向量表中的时候:
MOV AX,O
MOV ES,AX
MOV DI,N*4
MOV AX,OFFSET INTRAD
CLD
STOSW
MOV AX,CS
STOSW
STI
.
.
.
INTRAD:
.
.
.
.
段寄存器用的是ES而不是DS呢

网友A:
因为这里使用了stosw指令。stos指令将al,ax,eax的数据存储到由DI寻址的附加段ES中。这是一个默认的操作

网友B:
stosb:
es:[di] <- al;
di = di + 1;

stosw:
es:[di] <- ax;
di = di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