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2推挽输出无效?

楼主(2011-12-27):
STM8S103F2,PB4和PB5做输出:

    PB_DDR = (1<<4)|(1<<5);
    PB_CR1 = (1<<4)|(1<<5);
    PB_ODR_ODR4=1;   ///PB4脚未接任何外设,电压只有0.63V
    PB_ODR_ODR5=1;   ///PB5脚未接任何外设,电压只有0.63V

奇怪的的是同样程序5片中有一片IO电压是正常的3.0V,我买的都是新的呀,
我用PC4做推挽输出,电压也是正常。

这玩意应该不会有假货吧?
还是PB4、PB5对地的二极管击穿了?那为什么偏偏这两个脚异常呢?

郁闷!

楼主:
尝试在PB4和PB5加2.2K上拉,高电平能到1.4V了,看起来不应该是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A:
在STM8S103数据手册中,PB4和PB5标明为True Open Drain,即配置为推挽输出无效。

(P-buffer, weak pull-up, and protection diode to VDD are not implem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