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通道功放 DIY

楼主(2011-12-27):
纯手工制作。

网友A:
手工不错啊!费了楼主不少心思把!建议楼主画个图纸,做个电路板比用洞洞板焊线方便多了,

楼主:
传几张电路原理图,左右声道各多画了一对推动管。

网友B:
楼主的功放很不错呀,音箱也很牛呀

网友:
音箱很牛呀

网友C:
看那变压器有些不给力,手工作品很能Hold眼光

网友C:
呵呵,左右声道各用4只3DD15推动,重低音用6只3DD15,够威够力。

网友D:
作为学习, 赞同先不用散热器, 3驾马裸奔, 可以在小功率下实战多套马的均衡出力及热保护问题
有点意外的是, 现在还能弄到这种TO-3的3DD15

楼主:
这才是配的变压器,输入电阻11.5欧姆,输出双7.5V双15V(大电流)双20V(小电流)和一个小电流独立5V输出。预计输出一百多瓦没问题。

网友E(2012-03-31):
能不用运放么 ?全 分离原件?

楼主:
前级电压放大和低音提取时用的运放,后级推动用的分立原件

网友F:
完全蛋疼了...

网友G:
手工 不错啊,还是三极管的很牛啊,以前做过功放芯片的,不错

网友H:
摸拟功放,楼主花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I:
该烧箱子了...大把票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