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的校准问题,求大侠

楼主(2011-12-27):
请教大侠:CPU设置电流200mA时,输出端实测值为240mA;当设置电流为800mA时,输出端测量得880mA;

请问:想把输出电流弄的跟设置值一样
即设置200mA,输出值也是200mA,
设置500,输出值也是500的

最优的校准算法有几种,怎么来做?

网友A:
多取几个点,拟合出一条曲线就行了

网友B:
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这差的也太多了

网友C:
查表法最快,不过事先的准备工作也最繁琐。
但建议还是从硬件上解决。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