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操作系统下三种配置环境变量的方法(转)

楼主(2011-12-27):
  现在使用linux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在linux下做开发首先就是需要配置环境变量,下面以配置java环境变量为例介绍三种配置环境变量的方法。
  1.修改/etc/profile文件
  如果你的计算机仅仅作为开发使用时推荐使用这种方法,因为所有用户的shell都有权使用这些环境变量,可能会给系统带来安全性问题。
  (1)用文本编辑器打开/etc/profile
  (2)在profile文件末尾加入:
  JAVA_HOME=/usr/share/jdk1.5.0_05
  PATH=$JAVA_HOME/bin:$PATH
  CLASSPATH=.:$JAVA_HOME/lib/dt.jar:$JAVA_HOME/lib/tools.jar
  export JAVA_HOME
  export PATH
  export CLASSPATH
  (3)重新登录
  注解:
  a. 你要将 /usr/share/jdk1.5.0_05jdk 改为你的jdk安装目录
  b. linux下用冒号“:”来分隔路径
  c. $PATH / $CLASSPATH / $JAVA_HOME 是用来引用原来的环境变量的值,在设置环境变量时特别要注意不能把原来的值给覆盖掉了,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
  d. CLASSPATH中当前目录“.”不能丢,把当前目录丢掉也是常见的错误。
  e. export是把这三个变量导出为全局变量。
  f. 大小写必须严格区分。
  2. 修改.bashrc文件
  这种方法更为安全,它可以把使用这些环境变量的权限控制到用户级别,如果你需要给某个用户权限使用这些环境变量,你只需要修改其个人用户主目录下的.bashrc文件就可以了。
  (1)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用户目录下的.bashrc文件
  (2)在.bashrc文件末尾加入:
  set JAVA_HOME=/usr/share/jdk1.5.0_05
  export JAVA_HOME
  set PATH=$JAVA_HOME/bin:$PATH
  export PATH
  set CLASSPATH=.:$JAVA_HOME/lib/dt.jar:$JAVA_HOME/lib/tools.jar
  export CLASSPATH

 (3)重新登录
  3. 直接在shell下设置变量
  不赞成使用这种方法,因为换个shell,你的设置就无效了,因此这种方法仅仅是临时使用,以后要使用的时候又要重新设置,比较麻烦。

网友A:
不错的一些技巧

网友B:
很好的一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