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Shell基础知识(转)

楼主(2011-12-27):
◆Shell基础知识     1、cat /etc/shells

    查看计算机上可用的shell

    2、编写shell,保存为firstscript

    #! /bin/bash
    # This is a test.
    echo -n Your current directory is:
    pwd
    echo $HOME
    echo Your current directory is:
    pwd
    #END.

    3、运行firstscript

    $ /bin/bash firstscript

    如果找不到文件 使用pwd查看当前目录

    $ /bin/bash pwd/firstscript

    可见当前运行结果。

    4、可以修改firstscript为执行

    $chmod a+x firstscript

    此时输入$ ./firstscript即可

    上面的shell没有交换,我们可以进行交互,如下:

  #!/bin/sh
    echo -n Please input your ID:
    read id_var
    echo -n Please input your password:
    read password
    echo User ID = $id_var
    echo password = $password
    if [ $password = "admin" ]; then
    echo "password is right"
    echo "password is wrong"
    fi

    同前面的运行,自己测试。
    ◆命令行中“\”和“--”符号所代表的含义
     \ 如果在行末,是说明本行还未结束,下面一行和本行是一起的意思.

    -- 就是选项的开始,一般一个字母的选项用 - 开头,多个字母的就用 -- 开头.

    “\”后如果是回车,不换行的话可能省略;但要是其它字符,就不能省略。

    “\”告诉系统后面跟着的字符为原意,不是命令。

    比如有个文件名中带有空格,就要在空格前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