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PIC单片机

楼主(2011-12-27):
最近用PIC单片机做东西,TNND,简直把我折磨死了,IO口读写有问题,烧程序的时候也莫名奇妙,而且新的芯片开始烧写很舒服,吗的,多了一天就直接要开始崩溃了,可能10次有9次都是程序下载失败。而且狗日了还自动把下载的地址给我变了。我改了过来程序还能将就正常运行,可是过了几次烧写就挂了。这是什么情况,PIC单片机非主流路线我HOLD不住!
求路过的大人,帮小弟解释下!
IO读写很恶心,硬件有毛病直接非主流,超出了逻辑。貌似走的爱因斯坦,爱大爷路线!

网友A:
如果很多人都认为很简单可靠的东西,自己弄出来有问题,恐怕就应该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了。PIC这个架构面世的时候楼主估计还在耍泥巴(可能也包括偶),所以应该自己想下哪里做错了才是。

楼主:
楼上说的是,但是你好像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B:
估计你用的是ICD2,相当年我被ICD2折磨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ICD2使用有一些技巧,使用技巧后可以将连接成功率提高80%

网友B:
PIC的单片机是我用过最稳定的!
  若不好烧写就换一个PICKET3 ICD3烧写器

网友C:
我觉得挺好的,一直在用ICD2,很喜欢。也一直喜欢PIC。

网友A:
楼上说的是,但是你好像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引用 楼主:

凭你描述的这几行文字,如果我就能给你找出问题的话,请不要把我当人,要把我当神~!ICD2是烂,但是没有烂到你说的这个地步,找问题要根据自己的系统来分析,不能指望人家给你找到所有,能有人给你说方向,已经是万幸了。

网友D:
楼主说具体点,来龙去脉

网友E:
俺观而不语,给LZ的建议:如果搞不定,建议放弃

网友B:
ICD2到TARGET线最好不要超过10CM

网友F:
用ICD3吧,稳定、好用,估计楼主的问题很难再发生了

网友G:
我用的是ICD2,平常还好吧,有时候也会出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对你的建议非常感谢。ICD2真的不是一般的烂。用其他单片机换成PICkit3
主要的时间都放在程序上。

网友H:
可以肯定是LZ自己的问题

网友I:
只能说LZ的那台或者某个品牌的ICD2烂。明摆着,LZ的能力有问题(包括鉴定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J(2012-01-26):
我用的是ICD2,线长都超过20CM了,没有发现过有问题啊

网友K:
PIC在我的目标板上插反过几次都没烧坏,不相信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