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认识WinCE Display驱动开发(转)

楼主(2011-12-27):
在WinCE中,Display驱动由GWES模块来管理。WinCE提供了两种架构的Display驱动模型,可以满足不同的硬件需求。一种是基于WinCE DDI的Display驱动模型,另一种是基于DirectDraw的Display驱动模型。下面将对两种架构作简单介绍。        1. Display驱动模型
        WinCE下的Display驱动直接由GWES模块管理,它会直接被GWES模块管理和调用。Display驱动实际上也是分层的,其中包括GPE库,该库处理一些默认的绘图,相当于驱动的MDD层。用户只需要开发和硬件相关的PDD层驱动就可以了。在WinCE中,整个架构如图:

      如图,Application为一个应用程序,该程序会调用图形设备接口函数(GDI),而GDI函数是由Coredll.dll模块导出的。Coredll.dll会将函数调用的参数打包,然后触发对另一个进程的本地过程调用(LPC),所有的绘图和开窗口的工作被传给内核中GWES模块。GWES模块被称为图形,窗口和事件子系统,专门处理图形输出和用户输入等事件及相关的所有交互。GWES模块会调用Display驱动完成对显示硬件的操作。Display驱动由GPE和DDL.dll组成,GPE完成基本的默认绘图工作,而DDI.dll实际上从GPE类上继承而来的,并实现了相关的显示硬件的操作。
       2. DirectDraw Display驱动模型
       DirectDraw提供了独立于硬件的直接访问显示设备的能力。它可以通过直接访问硬件抽象层(HAL)中的一些函数来达到直接操作显示设备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再需要图形设备接口(GDI)的转换。这种直接的方法可以使图像更加连贯,也提高了显示的性能。为了实现这样的功能,需要在显示驱动上扩展能够直接访问相关硬件的函数。这些函数会被DirectDraw模块调用,并形成DirectDraw的硬件抽象层(DDHAL)。DirectDraw显示驱动架构如图:

       如图,DirectDraw的真正实现代码都驻留在gwes.dll模块中,应用程序只是连接了一个小的客户端,被称为DDRAW.dll代理,该代理主要负责用户进程与系统之间的远程DirectDraw COM接口连接。这样,用户请求会被传送到内核的GWES模块中。针对DirectDraw,WinCE提供了一个名为DirectDraw的GPE库(DDGPE),它是从GPE类上面继承而来的。实际上,DirectDraw显示驱动是由DDGPE和DDHAL组成,而DDGPE中已经包含了DDHAL的功能。用户需要从DDGPE类继承并实现相关函数即可。GWES.dll模块中包含GDI和DDRAW两个组件,这两个组件会调用驱动中的DDGPE的相关接口完成对硬件的操作。
        在上述两种架构中,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硬件情况选择相应的架构。第一种架构是基于GPE类继承来实现的,第二种架构是基于DDGPE类继承来实现的,而第二种架构的DDGPE类又是从第一种架构的GPE类继承而来。关于两种类的具体定义,可参见” \WINCE600\PUBLIC\COMMON\OAK\INC”路径下的gpe.h和ddgpe.h文件。
        本Blog将基于Display驱动模型来介绍,DirectDraw Display驱动模型不在这里介绍。
       WinCE下的Display驱动是基于GPE类来实现的,其中GPE中已经实现了基本的绘制工作,相当于MDD层。用户需要继承该类,并实现里面的其他一些函数,所以用户实现的相当于PDD层。
       GPE类是一个抽象类,其中包含很多纯虚函数,只能用于继承。用户在继承了GPE类以后,要对GPE类中的纯虚函数做相应的实现。开发Display驱动的大致步骤如下:
       (1)    继承GPE类并定义一个该类的实例。
       (2)    实现GetGPE()函数,把该类的实例返回给上层的DDI接口。
       (3)    实现DrvEnableDriver(..)和DisplayInit(..)函数并导出这两个接口。
       (4)    实现GPE类中的函数。
       下面将具体介绍实现的步骤:
       1 继承GPE类
       首先,基于GPE类进行继承,如果想在Display驱动支持Rotation可以从GPERotate类上面继承。实际上,在”gpe.h”中有如下定义:
            typedef GPE     GPERotate;
        可以看出GPERotate类就是GPE类。在这里,用户从GPE类上面继承就可以了,举个例子如下:
    class NewGPE: public GPE
  {
    private:
        GPEMode           m_ModeInfo;
        DWORD             m_colorDepth;
        DWORD             m_VirtualFrameBuffer;
        DWORD             m_FrameBufferSize;
        BOOL              m_CursorDisabled;
        BOOL              m_CursorVisible;
        …

public:
        NewGPE(void);
        virtual INT NumModes(void);
        virtual SCODE SetMode(INT modeId,    HPALETTE *palette);
        virtual INT InVBlank(void);
        virtual SCODE SetPalette(const PALETTEENTRY *source, USHORT firstEntry, USHORT numEntries);
        virtual SCODE GetModeInfo(GPEMode *pMode, INT modeNumber);
        virtual SCODE SetPointerShape(GPESurf *mask, GPESurf *colorSurface, INT xHot, INT yHot, INT cX, INT cY);
        virtual SCODE MovePointer(INT xPosition, INT yPosition);
        virtual void  WaitForNotBusy(void);
        virtual INT   IsBusy(void);
        virtual void      GetPhysicalVideoMemory(unsigned long *physicalMemoryBase, unsigned long *videoMemorySize);
        virtual SCODE AllocSurface(GPESurf **surface, INT width, INT height, EGPEFormat format, INT surfaceFlags);
        virtual SCODE     Line(GPELineParms *lineParameters, EGPEPhase phase);
        virtual SCODE     BltPrepare(GPEBltParms *blitParameters);
        virtual SCODE BltComplete(GPEBltParms *blitParameters);
        virtual ULONG GetGraphicsCaps();
        virtual ULONG DrvEscape(
                        SURFOBJ *pso,
                        ULONG    iEsc,
                        ULONG    cjIn,
                        PVOID    pvIn,
                        ULONG    cjOut,
                        PVOID    pvOut);
        SCODE WrappedEmulatedLine (GPELineParms *lineParameters);
        void  CursorOn(void);
        void  CursorOff(void);
#ifdef ROTATE
        void SetRotateParms();
        LONG DynRotate(int angle);
#endif
    };
          类NewGPE从GPE类上面继承,其中包括一些属性,如下:
            m_ModeInfo:显示模式,结构如下
               struct GPEMode {
                               int modeId;                             //开发者定义的显示模式的索引号
                               int width;                                //显示宽度
                               int height;                                //显示高度
                               int Bpp;                                  //显示深度
                               int frequency;                          //显示频率
                               EGPEFormat format;              // RGB格式,各占多少bit
               };

            m_colorDepth:显示深度
            m_VirtualFrameBuffer:FrameBuffer的地址
      m_FrameBufferSize:FrameBuffer的大小
      m_CursorDisabled:光标使能标记
      m_CursorVisible:光标可视标记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定义相应的属性,在NewGPE类中,需要定义并实现基类中的纯虚函数,上面的NewGPE类中已经包含了这些函数的定义,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函数,将在下面介绍。
        2 实现GetGPE函数
        在定义了NewGPE类之后,我们需要实现一个实例,首先定义一个该类的指针:
            static GPE    *gGPE = (GPE*)NULL;
         然后实现GetGPE函数,如下:
    GPE *GetGPE(void)
    {
        if (!gGPE)
        {
            gGPE = new NewGPE();
        }

        return gGPE;
    }
        在该函数中,创建了一个NewGPE的实例。在这个时候NewGPE构造函数会被调用,一般我们会在这里面作一些与显示相关的初始化的工作。该函数返回gGPE指针给上层接口。
         3 实现DrvEnableDriver和DisplayInit函数
        Display驱动对上层的GWES模块提供了20多个函数接口,但是这些函数并不是直接提供出来的,实际上只是通过一个DrvEnableDriver(..)函数来完成的。该函数在Display驱动的MDD层中没有实现,所以需要在PDD层中定义,如下:
        BOOL APIENTRY DrvEnableDriver(ULONG engineVersion, ULONG cj, DRVENABLEDATA *data, PENGCALLBACKS  engineCallbacks)
{
      BOOL fOk = FALSE;

      // make sure we know where our registry configuration is
      if(gszBaseInstance[0] != 0) {
            fOk = GPEEnableDriver(engineVersion, cj, data, engineCallbacks);
      }

      return fOk;
}
        engineVersion:DDI版本号,目前为DDI_DRIVER_VERSION。
            cj:DRVENABLEDATA结构的大小。
            data:指向DRVENABLEDATA结构体。
engineCallbacks:指向一个回调函数结构体,传入一些GDI函数到Display驱动中。
        其中,DRVENABLEDATA结构中包含了Display驱动中的设备接口函数的指针,在DrvEnableDriver函数中调用了GPEEnableDriver函数,该函数会导出GWES模块所需的所有Display驱动的接口函数。同时GWES模块通过第四个参数engineCallbacks提供回调函数供Display驱动调用。该函数在”ddi_if”中定义。
        另一个重要的函数是DisplayInit函数,它是第一个被执行的Display驱动中的函数,该函数主要用于读取注册表中的一些信息并作判断。该函数是可选的,也可以不在驱动中实现它。
        BOOL APIENTRY DisplayInit(LPCTSTR pszInstance, DWORD dwNumMonitors)
{
      DWORD dwStatus;
      HKEY hkDisplay;
      BOOL fOk = FALSE;

    if(pszInstance != NULL) {
        _tcsncpy(gszBaseInstance, pszInstance, dim(gszBaseInstance));
    }

      // sanity check the path by making sure it exists
      dwStatus =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gszBaseInstance, 0, 0, &hkDisplay);
      if(dwStatus == ERROR_SUCCESS) {
            RegCloseKey(hkDisplay);
            fOk = TRUE;
      }
else
{
RETAILMSG(0, (_T("SALCD2: DisplayInit: can't open '%s'\r\n"), gszBaseInstance));
      }

return fOk;
}

            pszInstance:注册表中显示驱动的相关注册表值
            dwNumMonitors:支持的Monitor的个数
         在该函数中主要通过读取注册表信息判断显示驱动的存在,如果返回错误,则GWES会停止Display驱动的初始化。当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灵活掌握,也可以在这里初始化显示设备或做其他的初始化工作。
         4 实现GPE类中的函数
        由于NewGPE继承于GPE类,所以必须实现GPE类中的所有纯虚函数,这些函数实际上就是PDD层驱动中需要实现的函数,如下:
         4.1 virtual SCODE GetModeInfo(GPEMode *pMode, INT modeNumber)
            获得显示模式。
                pMode:输出显示模式结构
                modeNumber:显示模式索引号
        4.2 virtual int NumModes(void)
            获得当前驱动支持的显示模式的个数
        4.3 virtual SCODE SetMode(INT modeId, HPALETTE *palette)
            设置显示模式。
                modeId:显示模式索引号
                palette:调色板指针,指向一个由EngCreatePalette函数创建的调色板
        4.4 virtual SCODE AllocSurface(GPESurf **surface, INT width, INT height, EGPEFormat format, INT surfaceFlags)
            在系统内存中创建一个绘图平面。
                surface:指向被分配的内存的指针
                width:宽度
                height:高度
                format:绘图平面格式
                surfaceFlags:标记位,标明在哪分配内存
        4.5 virtual SCODE SetPointerShape(GPESurf *pMask, GPESurf *pColorSurface, INT xHot, INT yHot, INT cX, INT cY);
            设置光标形状。
                pMask:指向一个包含光标形状的掩码
                pColorSurface:指向被光标使用的颜色绘图平面
                xHot:光标热点的X坐标
                yHot:光标热点的Y坐标
                cX:光标宽度
                cY:光标高度
        4.6 virtual SCODE MovePointer(int x, int y)
            移动光标到指定位置或者隐藏光标
                x:光标移动位置的x坐标,若为-1表示隐藏光标。
                y:光标移动位置的y坐标
        4.7 virtual SCODE BltPrepare(GPEBltParms *blitParameters)
            在做位块传输前会先执行该函数,用于确定执行BLT的函数
                blitParameters:指向一个GPE的位块传输参数的结构体
       4.8 virtual SCODE BltComplete(GPEBltParms *blitParameters)
            该函数用于释放在BltPrepare中申请的资源
                blitParameters:指向一个GPE的位块传输参数的结构体
       4.9 virtual SCODE Line(GPELineParms *lineParameters, EGPEPhase phase)
            画线函数
                lineParameters:指向一个GPE的Line结构体,描述所画的线
                phase:画线所处的阶段,具体描述如下
                                    gpeSingle:画单根线
                                    gpePrepare:准备画线
                                    gpeContinue:画线过程中
                                    gpeComplete:画线完成
        在这里要提一点,有时我们会看到在该函数中调用另一个函数WrappedEmulatedLine(..),这个函数在WinCE的PUBLIC目录下的参考Display驱动中也可以找到,该函数是一个快速的画线函数,里面采用了Bresenham画线算法,通过采用运行速度快的加减和移位运算来完成画线。
         4.10 virtual SCODE SetPalette(const PALETTEENTRY *pSource, USHORT firstEntry, USHORT numEntries)
            设置调色板
                pSource:指向一个调色板入口信息的结构体
                firstEntry:第一个入口
                numEntries:入口的个数
       4.11 virtual int InVBlank(void)
            显示设备是否处于垂直消隐期间
        上述函数在GPE类中均被定义为纯虚函数,需要在继承类中实现,也就是在我们的驱动程序中实现。这些函数是必须实现的。根据显示的需求,还可以在显示驱动中添加其他的函数,比如对光标的支持,对旋转的支持等,如下:
        4.12 void CursorOn(void)
            使能光标显示。
       4.13 void CursorOff(void)
            禁止光标显示。
      4.14 void SetRotateParms(void)
            设置屏幕翻转参数。
       4.15 void DynRotate(int angel)
            支持动态翻转。
                angel:翻转角度
       4.16 ULONG *APIENTRY DrvGetMasks(DHPDEV dhpdev)
            获得显示模式的RGB掩码
                dhpdev:指向掩码信息,比如RGB565模式为(0xf800,0x07e0,0x001f)
           NOTE:该函数必须在驱动中被实现。
       4.17 PowerHandler(BOOL bOff)
            电源控制。
                bOff:TRUE表示关闭电源,FALSE表示打开电源
        4.18 ULONG DrvEscape(DHPDEV dhpdev, SURFOBJ* pso, ULONG iEsc, ULONG cjIn, PVOID pvIn, ULONG cjOut, PVOID pvOut)
        该函数提供给应用程序的一个直接访问显示驱动的接口,和流设备驱动中的IoCtls函数类似。应用程序通过调用ExtEscape函数传送操作码和数据给显示设备驱动,DrvEscape函数会接收到数据并进行处理,然后返回相应结果给EstEscape函数。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定义相应的操作码。
                dhpdev:设备句柄
                pso:指向一个绘图平面的结构
                iEsc:操作码
                cjIn:输入数据buffer的大小
                pvIn:指向输入数据buffer
                cjOut:输出数据buffer的大小
                pvOut:指向输出数据buffer

大致就是这些内容,GPE类中的纯虚函数是肯定要实现的,其他的一些函数根据需要来实现。我在写这篇Blog的时候,有些地方有些犹豫,开始觉得自己语文水平不够,不太会表达,但是也许是因为自己对Display驱动中的一些知识还是理解的不够彻底吧。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大家谅解,并请指点。

网友A:
很简洁,不是很明了,图没有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