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的外壳有必要接地吗?

楼主(2011-12-27):
各位高人,请问无源晶振的外壳究竟有没有必要接地?我最近弄了一块电路板,有人跟我说晶振外壳接地能够提高晶振的抗干扰能力,于是我在晶振外壳附近加了一个焊盘跟数字地相连,用焊锡将焊盘与外壳焊接在一起,以此实现外壳与数字地的连接,问题是我每次这样弄之后晶振就会振不起来,单片机肯定也会因此不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到底有没有必要将晶振外壳与地相连呢?如果是的话,怎么弄比较好?

网友A:
晶振外壳接地有点作用的 问题是你的接地面积多啊?整体铺铜的话 焊接不好弄,做好做一小块十字焊盘
然后注意下焊接温度。因为你焊坏了许多了

网友A:
当然,如果你的系统没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复位 死机等现象,
嫌麻烦,晶振外壳可以不接地

网友B:
没有必要接地

网友C:
其实,不接地也没问题,系统不稳定时,就开始胡乱猜,有时就猜到着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victory:

网友:
1、晶振是否接地问题,个人感觉没必要,也不知道接地之后会怎样,看了很多板子几乎没有晶振外壳接地的,至于怎么接法,就更不清楚了;
2、关于不起振的问题,你可以断开晶振外壳与地的连接,再试试看有没有问题,晶振不起振也有可能是匹配电容不匹配等原因。

网友E:
在有干扰的场合,需要接地。
如果接地后不起振,那说明你的电路或者器件有问题。
强烈建议接地。

网友F: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所在,从理论来讲,接是应该的,但实践中,接地往往意味着用烙铁烫,圆柱型的晶体还需要卧倒后焊接,当焊接控制不是非常严格时,反而会出现一定比例的不良,晶体会熔融,导致振荡不稳定,所以实际中往往不能焊接接地。

理论很多时候需要和实际折中,这本身就是设计的学问。

网友G:
接地不是直接焊外壳,应该用一段裸线把晶振绑在电路板上

网友H:
接地是有好处,接不接就看需求了

网友E:
LZ是外壳接地焊接后每次都会导致不起振,所以问题不是晶体焊接坏了,而是其它原因。

网友I: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所在,从理论来讲,接是应该的,但实践中,接地往往意味着用烙铁烫,圆柱型的晶体还需要卧倒后焊接,当焊接控制不是非常严格时,反而会出现一定比例的不良

不良的生产工艺会带来误导。

网友J:
呵呵 学习了 10楼说的挺有道理的

网友K:
要求高的话买专门带接地脚的三脚晶振

网友L:
不要接地。。。

网友M:
同意11楼

网友N:
是否需要接地要看具体的电路及其EMC参数要求,接地不起振说明电路参数有误,要么是匹配电容不合适,要么振荡器还有其它的要求,如果工作频率较高,连PCB设计都要注意。

网友O:
估计被烙铁烫坏了啊!

网友P:
10楼很有深度

网友Q:
无源晶振外壳接地的好处不多,隐患却很大,还浪费工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