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那个型号比较合适

楼主(2011-12-27):
CapSense Express,CapSense,CapSense PLUS我想选能做一个滑条,8各按键的,请问选那个型号比较合适?

网友A:
cy8c20334/434/534/634都行

网友B:
选择什么型号主要还看应用,比如除了按键滑条还想不想做其他功能?CY8C20xx6A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假如环境比较恶略的话,使用自动校验功能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