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系统复位问题

楼主(2011-12-27):
曾经用过2407的DSP作为控制器,实现采集及控制功能,在做EMC方面的测试时,出现复位现象,请问现在该器件在抗干扰性能方面有改动吗?
或者提供有力的措施,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A:
除了DSP你的板子上还有什么芯片

网友B:
注意板子各层GND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C:
仿真器的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C:
多打过孔

网友D:
对,减少耦合电阻值

楼主:
哦,多谢建议

楼主:
其实。。。算了,先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