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可以将程序才在片外FLASH吗

楼主(2011-12-27):
就是可以这样在片外存储执行的程序,然后在启动后自动去片外的FLASH提取指令程序吗?

网友A:
楼主什么思路?

楼主:
就是我用的是28335。由于程序比较大,要求我们在片外扩展FLASH存储程序,之前没这么做过。

网友B:
是可以的吧

网友C:
应该是在flash程序里面有一个将程序搬移到ram里面的代码的

楼主:
是BOOTLOAD代码吗?

楼主:
那个应该在哪编写

网友C:
这个就不清楚了

楼主:
如果程序占的空间比RAM大是不是就不行了?

网友D:
想一下以前电脑上的事情吧,程序的总大小总是比RAM占得多的。

网友B:
对,硬盘与RAM的关系。

楼主:
哦,这样啊。。。

楼主:
那就结贴了

网友E:
我记得可以啊

网友E:
忘了看了 已经结贴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