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缓冲模式下有偏移

楼主(2011-12-28):
AD7705采用5V供电,2.5V参考。非缓冲模式下测量很精确,但缓冲模式下测量有偏移,从100mV至2.5V范围内均偏移66个计数,均采用系统自校准。不知为何,请哪位大侠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1)是不是因为输入阻抗变化了引起的?
2)加缓冲后,缓冲器本身的失调电压引起的?

楼主:
我现在是直接在输入端用可调电源加载的电压测试的,所以不是输入端的阻抗变化引起的。
在AD7705的说明里面也没找到关于缓冲器的失调电压方面的说明啊

网友A:
从你说的“直接在输入端用可调电源加载的电压测试”,那应该是缓冲器的失调电压吧。你现在测量的就是失调+有用信号。

网友A:
这个失调电压,需要用标准直流电压或者用6位半电压表检测调校

楼主:
那这个失调电压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正吗?
那这样的话就没法用缓冲模式了啊

网友A:
在程序中校准

网友B:
在缓冲模式下,要仔细设置好共模电压和输入电压的范围,确保不超出极限。

楼主:
我需要测量的电压范围是90mV~2.4V,单极,这是在缓冲模式下的范围内的。
AIN-与REFIN-接在一起。用表测量AIN+与AIN-之间的电压是与输入的相符的。

楼主:
在程序中校准是可以。但我担心的是偏移值会发生改变,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在程序中校准是可以。但我担心的是偏移值会发生改变,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精确测量,需要定时计量,以确保它的不确定度。

网友C:
本公司代理ADI全线产品,需要Q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