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GSM,IO管脚怎么分配才合理一些

楼主(2011-12-28):
如题,在PCB布线时遇到一个问题,对于XC3S500E这样的芯片,有从MCU来的控制信号线,还有到DA去的数据线。它们应该怎样分配管脚才合理啊?

楼主:
选用的芯片是vq100封装。

楼主:
版主,人在哪里啊

楼主:
不要沉啊,自己顶

网友A:
遇到相同的问题,顶出大鸟

网友A:
还有关于芯片IO类型的问题:比如:
1、PinType:"IP";(红色,这种管脚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2、PinType:"IO_L15P_0“(这是个普通的IO管脚);
3、PinType:"IO_L10P_0/Gclk10”;4、PinType:"PinType:"IP_L09N_0/Gclk9“  ;(3和4有区别吗)
还有管脚分P、N 不知道这又有什么区别?

楼主:
GSM不现身,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找到解决此问题的思路了:查找输入输出块IOB在哪里多就行了。

网友B:
布PCB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则啊
1 和 2两种布法都可以。细节你可以看datasheet.

网友B:
还有关于芯片IO类型的问题:比如:
1、PinType:"IP";(红色,这种管脚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2、PinType:"IO_L15P_0“(这是个普通的IO管脚);
3、PinType:"IO_L10P_0/Gclk10”;4、PinType:"PinType:"IP_L09N_0/Gclk9“  ...
引用 网友A:

1.这个问题截个图,我看一眼。
2.是普通管教。
3.是不同的,他们两是一个差分对管教的P和N端

楼主:
继续深入请教:
比方接外部DDR时,针对FPGA内部结构图,数据线从上下方向走线,还是左右方向走线?

网友B:
so sorry, 我都回答你好几次了。

自己找个开发板看看,立马明白了。

网友C:
我都没看明白

网友C:
总之猴版回答就好了

网友B:
我都没看明白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呢?

网友B:
总之猴版回答就好了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