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负压,用什么ic来实现?

楼主(2011-12-28):
请教运放负压,用什么ic来实现?之前买过一个数字电压表头,里面有个运放OP07,是双电源的,旁边有个ic给它提供负压.由于ic打磨,看不到型号,我估计非开关电源,因为周围没有电感。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估计是ICL7660之类的电荷泵芯片。

楼主:
版主好心人

网友B(2013-06-02):
我用icl7660做过负压给运放供电,还不错,用ICL76660周围应该有4148这样的二极管的

网友C:
电荷泵的外围就只有电容而已,比如SGM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