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請問各位前輩 LM4F232 JTAG 電路如何設計

楼主(2011-12-28):
各位前輩好:

因為目前要設計一電路板,用的MCU是LM4F232H5QC,在PCB板上面需要有一個JTAG讓我可以燒錄程式進去MCU,我該如何設計JTAG電路?!

是否可請前被提供reference design?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A:
楼主是哪的人,不是大陆的吧,

网友B(2013-05-30):
我 用跳线测试过,我知道怎样可以,我最近也在用这个MCU, 加我QQ  我给你jtag的设计资料  1201446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 用跳线测试过,我知道怎样可以,我最近也在用这个MCU, 加我QQ  我给你jtag的设计资料  120144600 ...

也可以直接放到跟帖的附件里啊,可以让更多的同学学习一下

网友D:
找到这个芯片的技术手册   按照推荐电路走一边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