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的管脚配置成推挽后,是不是不需要也不能加上拉?

楼主(2011-12-28):
板子用103VET6,通过FSMC驱动8080总线的液晶屏,管脚配置成推挽(也只能配置成推挽吧)这两天换了一块液晶,这块液晶屏的数据线上有10K的上拉电阻
我用示波器观察数据线的信号,上面居然叠加了一个1.9Mhz的锯齿波
确认信号线附近并没有1.9Mhz的高频信号,如果去掉上拉电阻,锯齿波就没了
是否这个锯齿波是STM32内部的电子开关高速通断引入的?

有上拉的信号

有上拉的信号

无上拉的信号

无上拉的信号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试着在某家的开发板的上也加了上拉,也出现一样的情况

网友A:
这个情况跟STM32的FSMC应该没什么关系,LZ可以同时看一下FSMC控制液晶屏的片选,片选无效时FSMC的数据线应该是浮空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拔掉液晶,直接在板子上把数据线都加上拉,一样会有相同的情况,所以可以排除是液晶的问题
我问题的关键是,是不是管脚设置成推挽后,就不应该也不能加上拉呢?
那个1.9Mhz的频率是不是来自于STM32内部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拔掉液晶,直接在板子上把数据线都加上拉,一样会有相同的情况,所以可以排除是液晶的问题
我问题的关键是,是不是管脚设置成推挽后,就不应该也不能加上拉呢?
那个1.9Mhz的频率是不是来自于STM32内部呢 ...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管脚设置成推挽后,就不应该也不能加上拉呢?
我觉得不一定,一般情况是不加上拉。对于并行总线,加上拉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6# IJK 就是想弄清楚,那个锯齿波是怎么来的
仔细看去掉上拉后的图,原来有锯齿波的地方,其实还是有点抖动的

网友B:
我觉得推挽输出不需要上拉, 这点肯定.
但用了上拉,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上拉电阻不要太小).
但是, 通常还有个上电和复位状态, 如果需要稳定的电平, 那这时候, 端口还是需要上拉电阻的.

楼主:
8# airwill 当时也是想着,这块屏自带上拉,应该至少不会对信号有什么不利影响,所以就用了
还好在批量购买前看了一下信号,不然信号里叠加那么多锯齿都没发现,就搞笑了

网友C:
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由于STM32内部释放了总线,结果你的上拉电阻起作用了。

4楼IJK说的对,你要看看这个现象与片选信号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片选无效时出现的锯齿波
通道一是片选,通道二是数据线

网友C:
LS的波形说明,当MCU释放片选信号时,把数据线也释放为高阻态,因为外部上拉和较大的MCU内阻,形成了锯齿波。

楼主:
弄明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又学到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