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28):
这两种方法程序执行的结果居然不一样,前一个能驱动SSD1963,后一个不能驱动SSD1963(把1963初始化程序优化掉了),求解谢谢大侠,谁碰到过这种无缘无故的优化掉不应该的程序

网友A:
呵呵, 编译优化是个大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
1. 你的 SSD1963 的驱动程序里使用了些延时类的指令, 高的优化级会改变这些延时的执行时间.
2. 缺少 volatile 的变量定义. 假如使用 FSMC 方式驱动, 要把假定的 FSMC 存储端口置 volatile. 否则优化程序直接改变你的时序, 甚至不进行端口写操作.
3. 其他原因, 呵呵, 还有最后一招, 用仿真器跟踪, 看两种方式执行差别到底在哪里,
或者编译是选 C compile lst , 然后对比生成的汇编的代码

网友B:
借楼主个地方请教一下,我这个好奇怪

if(ledcmd)
   {
    RedLED_OFF();
    GreenLED_ON();
   }
   else
    GreenLED_OFF();

GreeLED_ON();执行完下一步直接跳入GreenLED_OFF();什么道理